英威腾变频器控制问题

楼主(2012-09-22):
用一个英威腾变频器控制一个电机快慢速正反转,慢速用电位器调速,快速直接点动。变频器怎样设置?快慢速怎样切换?

楼主:
变频器是英威腾CHF100A型5.5KW

网友A:
那你这个建议采用多段速控制。数字信号输入不同端子---运行不同的方式!不同数字的输入信号,还选择不同的模拟量数字信号!

网友B:
楼主这样的阿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个建议采用多段速控制。数字信号输入不同端子---运行不同的方式!不同数字的输入信号,还选择不同的模拟量数字信号!

网友D:
你所讲应该是用到频率端子控制强制给定和一般频率给定,慢速用电位器,快速的通过端子选择你想要的频率源给定,这个主要设置端子功率和你强制的频率的相关参数

网友E:
参阅说明书具体的参数和功能设置。

网友F:
主要进行P5组功能设定。

网友G:
一般变频和伺服都可以用多段速度控制吧。

网友H:
根据速度要求,利用速度段输入设定。

网友I: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个建议采用多段速控制。数字信号输入不同端子---运行不同的方式!不同数字的输入信号,还选择不同的模拟量数字信号!

用多段速切换就可以了,

网友J:
前天调试风机,才用了一台chf-100/45的变频器,也是两段速控制,plc根据温度变化输出控制信号给变频器两个端子--调速,好像反转在pa.01里改变控制字1或2反相

网友K:
     过来学习一下,也用过一台 INVT 的变频器,但没有你这么复杂,PLC 只是控制简单的正反转运行 ,你有没有用 PLC 控制呀,看着还真是有点复杂的说,现在人帮你做出电路图不 ?

     ?

网友J:
呵呵,我的风机是提升机的散热风机,厂家用的plc,其实就是控制点输入,没什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