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MT6050i与欧姆龙CP1E-N20DT-A连接问题

楼主(2012-09-22):
我有一台威纶MT6050i屏,与欧姆龙CP1E-N20DT-A连接时通信不上,出现PLC no reponse。参数都设成一样9600,E,7,2.接线为PT(965)-PLC(239,45短接)。一直都通信不上出现PLC no reponse,屏也只显示文字不显示元件。PLC没问题,用另外一种屏试了正常;屏也没问题,以前跟三菱PLC通信过。求助!!!

网友A:
估计是还是通讯线的问题。 买屏的时候问厂家送一天通讯线。

楼主:
通信线自己做的,信号没错

网友B:
连线 通讯参数都正确没什么特殊的

触摸屏程序的画面地址有没有超出范围的

www.ytleader.cn

楼主:
对:ac 米兰关于连线 通讯参数都正确没什么特殊的 触摸屏程序的画面地址有没有超出范围的 www.ytleader.cn 内容的回复:不会的,我用的地址很少的

网友C:
欧姆龙CP1E  用的是什么版本的编程软件,试一下用CX-ONE4.02,设置一下屏的型号看看

网友D:
用替换法试一下;看是屏的问题的;还是PLC问题;还是线的问题;其他也没有什么了啊。

一定有一个东西有剖的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我把触摸屏上PLC的位置由本机弄错成远端了。

网友E:
偶是过客  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