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修了一台西门子440 22KW 经验分享下

楼主(2012-09-22):
我最近修了一台MM440 真正的大修   :故障现象是无显示不工作跳闸      ,检修发现桥,模块炸了 6组驱动炸的炸,短路的短路,就连母线检测电路也炸了,变压器烧毁,我就判断这台没有修复价值,老板说没价值也修为了留住老客服,我就开始买配件了,以上的桥模块光耦都换原装的了,变压器从报废的上拆了一个,光配件都花了我2天时间才搞定,我也是第一次大修这款440,所有的都搞定了装机试机,激动呀!量输入输出不短路正常。

送电显示故障(————)老袋都大了,在查故障显示面板 i/o板 主板接口都没问题连接特好,查半天怀疑是主板坏了,从公司库房拿了一个440主板装上,在加电显示正常了,主板坏,这故障排除了。

新问题又出来了,还报错呀(F0052)功率组件参数不对数据非法。原来是我换的主板和低板功率不匹配,调整主板功率,问题解决。

送电试机故障又来报(F0022)功率组件故障,没道理呀!模块 桥 光耦 6组驱动的小器件都是原装的,这台440都快把我搞疯了,没脾气了在拆卸了,查电源板,单独给电源板加电500V测试驱动输出电压,发现6组驱动有4组是负电压2组是正电压,发现问题我心情就好多了,在查驱动正电压的两路没发现问题,我就给这两路光耦加个1.5V电压触发没反应,光耦坏,肯爹呀!原装的光耦上6个有两个不合格呀!买光耦的商家被我骂了一顿,也怪我自己马虎,当初怎么没给电源板单独加电呢!反思了下。

在加电试机显示正常了待机状态,不加负载运行正常了,加上一个37KW电机空转没问题了,运行了2个小时,终于搞定了,心里踏实了,这台440  22KW花了我几天时间,没白搞呀

总结:模块 桥 光耦 6组驱动 变压器 主板坏 修复价值真不高,成本太高了,维修报价又报不上去,必定不能超过新的50%费用,不然客户就买新的了,都是为了留住老客户呀!  还是我粗心了要是当初我先在电源板加电测试下就不会走这么多的弯路了,看来做维修的不能为了省事,就随便省掉步骤呀!最后麻烦的还是自己

网友A:
真够折腾的,这样折腾几次,你的经验也有了,水平也上去了,是好事。

楼主:
对:imgg关于真够折腾的,这样折腾几次,你的经验也有了,水平也上去了,是好事。内容的回复: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主要 是老板怕修不好,老客户跑了,才愿意出这钱让我折腾,我也希望这种机会能多给我几次,这样对我维修变频器经验的提高很有帮助

网友A:
对了,刚才光顾着欣赏你了,有个问题还得请教一下,怎么改主板的功率啊?

楼主:
对:imgg关于对了,刚才光顾着欣赏你了,有个问题还得请教一下,怎么改主板的功率啊? 内容的回复:

看到你看我的经验很仔细就告诉你把,主板功率有2种方法:一种是找西门子专修的他们有0.几-几百KW的功率修改的程序,要改就一起改,电源板有功率识别的程序片24C02   主板有功率识别的程序片24C32    花几百就可以搞一套。要多大动率用烧录器自己考。 另一种方法就是你要保证你的电源板没坏,利用主板读出电源板的功率KW数,在参数组R0200为电源板KW数,一般用数字表示(假如读出R0200为99那你就要在主板功率设置P0201读出可能就是20改为99 )这样就表示电源板和主板功率一样了,我也是在修这台变频器才查到资料的,费老大劲了,便宜你了

网友B:
     好! 现场维修工作经验是最好的帖子,看了二次,从没有拆过变频器呢,有空拆个小的看看

网友A:
对:王者之师--ZXY关于回复内容:对:imgg关于对了,刚才光顾着欣赏你了,有个问题还得请教一下,怎么改主板的功率啊? 内容的回复:看到你看我的经验很仔细就告诉你把,主板功率有2种方法:一种是找西门子专修的他们有0.几-几百KW的功率修改的程序,要改就一起改,电源板有功率识别的程序片24C02   主板有功率识别的程序片24C32    花几百就可以搞一套。要多大动率用烧录器自己考。 另一种方法就是你要保证你的电源板没坏,利用主板读出电源板的功率KW数,在参数组R0200为电源板KW数,一般用数字表示(假如读出R0200为99那你就要在主板功率设置P0201读出可能就是20改为99 )这样就表示电源板和主板功率一样了,我也是在修这台变频器才查到资料的,费老大劲了,便宜你了 内容的回复:

呵呵,多谢老弟了,不光是便宜我了,很多工控弟兄会感谢你的分享。其实我也修过不少变频器,记得有一次修富士的,有个程序芯片坏了,是花300元买了个芯片。好多年前的事了,具体型号都忘了。

把每一次维修做一个详细记录非常好,可惜我没做。

网友C:
佩服楼主,不管怎么说,修好了,可喜可贺

网友D:
这个必须的顶,特别改参数那段,哥也曾经那么干过的,非西门子的

网友E:
这种好帖必须顶,谢谢分享,

网友F:
好帖阿~LZ是个牛人。。学习了

网友G:
顶个吧,多些考验可以学到知识。

网友H(2012-11-07):
不错,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I(2013-01-18):
LZ,请教一下,单独给板子上电怎么屏蔽像A0503那样的故障啊,我修了一台440的变频器单独给板子上电报A0503,然后全装上就好了。请楼主赐教下单独给板子上电怎么屏蔽A0503

楼主(2013-02-25):
引用 网友J:
LZ,请教一下,单独给板子上电怎么屏蔽像A0503那样的故障啊,我修了一台440的变频器单独给板子上电报A0503,然后全装上就好了。请楼主赐教下单独给板子上电怎么屏蔽A0503

有段时间没上了,没看到你的信息,mm440我就没有过单独加电,因为这带电机识别,没有电机就报错的,可以单独给电源板上电的,这中方法是为了测试6路驱动有没有损坏的,因为要是坏了一路,整机上电带电机有可能烧模块,损失不起,单独加电源板电,可以给驱动单独模拟加电,看每一路有没有正负电压的

网友K(2013-05-08):
请问一下,今天碰到个问题请教一下高手,MM400 7.5KW的电源部分烧的严重,但模块是好的,电源修好后,单独给主板上电测试6路驱动有没有损坏,测试发现6路都没正负电压的,但是测每个光耦都有17V 电压,就是没有启动信号,光耦没导通,正负电压都没出来,高手们请指教一下是那里出了问题啊?

网友L:
说实话,看了这贴。挺佩服楼主的,最近好少上工控网。我觉得对初学者。一定要看看模块设计手册。这款机不加模块是可以运行的。方法手册上就有。驱动不测试反压和驱动电压就直接装模块,这样修机会烧多少模块啊。修机主板也不修,确实挣不了多少钱。变频器维修如果你这种故障都算大修的话。确实挣不了多少钱的。

网友M:
  现在的光耦都有山寨,上次有一个哥们修一台变频器。在驱动上就是找不到问题,变频一运行就报警。检查每组的电压只有0.3V的差距,光耦都是在华强买的原装的。后头抱着试试的态度再换光耦,搞定了。

网友:
支持一下,以后你就很清楚440变频器了

网友N(2015-07-13):
西门子测试电路板,很方便吧

网友O:
用过西门子的很多的变频器,但是却没有维修过!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