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CE标准对电线颜色的规定

楼主(2012-09-22):
谁知道CE标准对 3相,单相 直流24V线颜色的规定,如果知道请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A:
见如下文字,回复不能发附件,只能拷文字给你.

注:本标准不适用范围:
?? 手提工作式机械;
?? 电压超过 1000V A.C,1500V D.C,频率超过200HZ。
1. 电器元件的选择,以具有欧规认证的原件为主。如:CE/VDE/TUV/UL 等。
2. 电源入线相线标示 L1/L2/L3,电路图标示入线线径/至主马达线径。
3. 入线接地,载明入线线径大小,电源入线接地应标示 PE,地线应比相线长。
4. 保护导线:a.保护线路一般使用铜质导线,铜导线最小横截面积规定:供电
相 线 截 面 积 S1<=16mm2, 铜导线S2>=S1; 供电相线
16mm2<S1<=35mm2,铜导线S2>=16mm2; 供电相线S1>35mm2,
铜导线S2>=S1/2;若电器设备对地泄露电流超过10mAa.c.或
d.c.,则铜导线截面积至少为10mm2.
b.接到接地铜板上的线有:电源地线,主马达,变压器,变压器
二次端,控制面板,电器箱。接地端子应该单独接地;
c.所有配线端子板的最低高度为0.2m;
5. 电源断电开关形式:若机器电流小于 16A,功率小于3KW,电器箱门断电开
关可选择插头。否则要安装电源切断开关。
6. 过电流保护:a.每一条供应马达负载的相线;
b.每一条供应给变压器负载的相线;
c.变压器二次侧控制线路的火线;
d.变压器二次负载线路的相线;
e.每一条供应给输出空插座的相线;
f.每一条供应给局部照明负载的相线;
g.若线径容量相当,可共用同一组保险丝;
h.若导线容量足够承载,则可以不提供过电流保护。
7. 局部照明电路:两道线间的标称电压不应超过 250V 建议电压不超过50V.
8. 控制电路由交流电供电时需要使用变压器,以下情况可以除外:单一电动机
启动器和不超过两只控制器件。
9. 控制电路:当使用变压器供电时,标称电压要求不超过 277V。
10. 电机马达: a.特性应符合IEC34-1;
b.马达保护等级至少IP23;接线盒至少IP44;
c.接线盒的开口处应有防拉/防压/防水保护;
d.接线端子板与接地端子应独立;
e.要有马达铭牌;
f.要有防触电警告标志;
g.过热保护:电机功率超过0.5kw 须有过热保护,可由如下
方案实现:——过载保护;
——超温度保护;
——限流保护;
h.欠电压保护:电压降落或电压中断会造成危险则需提供欠
电压保护;
i.超速保护;
11. 除操作面板元件,指示,测量,冷却器件,其他元件不可安装于活动门上。
12. 控制面板 IP 保护等级为IP54。
13. 电柜打开不断电要求:所有电器保护等级为至少 IP2X。
14. 电柜打开后带电部要求:保护等级至少 IP2X.
15. 电器箱 IP 保护等级选择:
a.仅装有电动机启动电阻和其他大型设备的通风电柜IP10;
b.装有其他设备的通风电柜IP32;
c.置于露天的电柜IP54;
d.置于室内的电柜IP43;
e.低压喷水清洗场IP55;
f.防细粉尘的电柜IP65;
g.汇流环装置的电柜IP2X.
h.电柜打开即断电,或者有钥匙。带电操作或维修的电器部件,至少达
到IP2X.只有内部电器部件全部达到IP2X,才可以不用钥匙及联锁断
电功能。
16. 电器箱:a.若电器箱为玻璃门,则厚度至少3mm;
b.电箱门至少可打开95 度以上,门宽不超过0.9m;
c.维修人员若有进入电箱内,则至少宽0.7m,高2.1m。
d.温度5-40 度,湿度高的地方,要防止偶然性凝露(装加热器,空
调器,排水孔)。;
e.若电箱上有为安装目的的用孔,则安装时不可破坏其保护等级。
17. 配线要求:a.端子配线要防松动,尤其接地;
b.接地用一端子配一导线,不可共用;
c.端子要有绝缘套,且配有号码管,号码管文字应与文件相符;
d.配线不可跨越端子板;配线由端子到端子,不可中间接;
e.地线端子应尽量靠近相线。
f.线槽的支撑应在固定的位置,若为非金属则应用防火材料;
g.配线可由正面维修;可由拉抽式作维修;
h.用可缠绕性缆线接移动部件;
i.非线槽内的配线应固定;
18. EMC 排线方式:
a.敏感电路连接到底板的端子上。
b.采用双绞线降低差模骚扰的影响。
c.电缆交叉时,尽量采用90 度电缆定向走线。
19. 下列接线端子应独立成组:--动力电路;--相关的控制电路;--由外部电源馈
电的控制电路。
20. 连接电气设备电柜外部的导线应封闭在适当的通道中。且不影响电柜保护等
级,壳用管接头、密封垫等一起。
21. 如果移动电缆靠近移动部件,则应采取措施使它们至少保持 25mm 距离。
22. 操作者在操作位置无法察觉是否有人靠近危险区域,则启动机器时应伴有警
告的视觉或听觉信号。
23. 需配备防止意外启动的断开器件,如:维修时机器的启动可能造成危险。
24. 多操作控制站:在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控制站发出的信号是有效地。
25. 断电后,残余电压应在 5S 内降低到60V 以下(元件存电小于60μc 可免),
若此放电速度影响电器正常工作功能,则应加贴警告标志,提示高压危险并
延长打开门的时间。
26. 按钮颜色规定:
a.启动按钮使用白、灰、黑,白色最佳。绿色也可以,但不可以
使用红色;
b.停止按钮使用黑、灰、白,黑色较佳。不可以使用绿色,红色
也可以使用,但建议红色不要用于紧急操作装置附近;
c.交替转换按钮使用白色;
d.只有复位功能的按钮使用蓝色;
e.有复位兼停止功能的使用黑色;
27. 指示灯颜色规定:
a.需要立即处理的危险情况使用红色;
b.显示不正常的情况使用黄色;
c.正常运行使用绿色;
d.如有其他容易混淆的场合,使用白色;
e.紧急停止按钮使用带有蘑菇头的,且有旋转方向的按钮,并
加贴黄色底圈;
28. 正常停止:紧急停止可当正常停止使用。
29. 紧急停止:采用红色蘑菇头状,且有黄色衬底。不可自动,只可手动恢复。
30. 导线颜色规定:
--黑色:交流和直流动力电路;
--红色:交流控制电路;
--蓝色:直流控制电路;
--黄绿:接地线,标PE 字样;
--淡蓝:中性线,标N 字样;
31. 中线横截面积一般大于等于相线的截面积。颜色为蓝色,浅蓝色更佳,并标
志字样“N”.

楼主:
L1 L2 L3 U V W都用黑色的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