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关于AB PLC通讯!急!急!急!

楼主(2012-09-22):
各位高手前辈大家好,我现在有一套AB SLC5/04控制系统,以前只有一台上位监控系统,现在想增加成两台上位监控,能同时对控制器进行操作,目前两台上位机都装有一个1784-PTKX DH+通讯卡,以前只有一台时,安装了一个终端电阻。目前我的想法是这两台电脑与PLC通过一条DH+通讯,不知这样是否能实现其功能,如果这样能实现,我应该怎么配置呢,虚心向您请教,非常感谢你在百忙之中能够给我一些帮助,在此对您的帮助衷心表示感谢!万分感谢!

网友A(2013-04-02):
你可以原有的计算机当做服务器,新增加的当做客户端,直接读取原有计算机就不需要增加通讯卡了,直接一根忘记就可以
这个要看你上位软件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