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怎么在PLC运行状态下用电脑监控程序动作?

楼主(2012-09-22):
我用的K120S DR40U,一个232口已经与触摸屏连接,另一个485口闲置。请问在触摸屏控制PLC动作的同时,怎么用电脑监控程序?

网友A:
40U 是三个口

235 一组

475一组

还有485

475或者485连接触摸屏

235连接电脑监控程序

www.ytlead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