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SV280iH-4(VT)型变频器OVT线问题

楼主(2012-09-22):
客户送修一台SV280iH-4型变频器,故障为不定时报过压,检测发现电源板至CPU板之间有一条OVT线,推测应该是过压报警线,但不知是低电平报警,还是高电平报警,拆除它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在此请教诸位!谢谢!

网友A:
上电你量一下不就知道了,不报的时候是什么电压,不报的时候是什么电压

楼主:
问题是没那么大的负载,它是不定时出现的,有时几个小时,有时几天,根本试不出来,还是在满负荷状态下!

网友A:
报故障是在恒速运行报的还是减速的?在运行过程中有没有卸载?

楼主:
对:深圳市华翔电气关于报故障是在恒速运行报的还是减速的?在运行过程中有没有卸载?内容的回复:

是在恒速时报的。引风机上面用的,二十四小时运行,两台轮换,一月一换,基本上不存在卸载现象!

网友A:
一般报过压的情况无非下列几种可能:

1、停机过程

2、正反转切换过程

3、有卸载现象出现

4、辅助电源出问题

5、干扰问题

楼主只能根据自己的现场工况做出判断了,比如说看一下出现故障时刻的电流,频率是不是有什么反常

楼主:
对:深圳市华翔电气关于一般报过压的情况无非下列几种可能:1、停机过程2、正反转切换过程3、有卸载现象出现4、辅助电源出问题5、干扰问题楼主只能根据自己的现场工况做出判断了,比如说看一下出现故障时刻的电流,频率是不是有什么反常内容的回复:

问题就出在这里!它是没有规律可寻的,时间上不确定,自动停机了,才知道问题出现了。前三项不存在,第四项也检查过,没有问题。第五项不好查,有点棘手。

网友A:
元器件也值得怀疑,不过故障时刻的电流、频率有没有记忆呢?

网友B:
98     锁参数    Para. Lock   0 to 255

设置成53

然后退出,参数栏会多一个MAK组

进入MAK组,MAK-1设置范围是90%-110%,报过压就把这个值设小。

重新上电,变频器OK!

网友B:
引用 网友B:
98     锁参数    Para. Lock   0 to 255     设置成53   然后退出,参数栏会多一个MAK组 进入MAK组,MAK-1设置范围是90%-110%,报过压就把这个值设小。重新上电,变频器OK!

MAK组应该是第二项才是,不是MAK-1

楼主:
对:深圳市华翔电气关于元器件也值得怀疑,不过故障时刻的电流、频率有没有记忆呢? 内容的回复:

故障时频率50Hz,不显电流数值。只显示过压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友B 的回复内容:98     锁参数    Para. Lock   0 to 255     设置成53   然后退出,参数栏会多一个MAK组 进入MAK组,MAK-1设置范围是90%-110%,报过压就把这个值设小。重新上电,变频器OK! MAK组应该是第二项才是,不是MAK-1

是把MAK-2数值减小吗?我修改一下试试,非常感谢你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锁参数    Para. Lock   0 to 255     设置成53   然后退出,参数栏会多一个MAK组 进入MAK组,MAK-1设置范围是90%-110%,报过压就把这个值设小。重新上电,变频器OK!

你好:98     锁参数    Para. Lock   0 to 255 ,是在哪个选项组,FU组还是I/O组。实在不好意思,找了半天没找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深圳市华翔电气关于元器件也值得怀疑,不过故障时刻的电流、频率有没有记忆呢? 内容的回复:故障时频率50Hz,不显电流数值。只显示过压代码!

其实变频器最本质的现象就是电流,要是能知道此时的电流值就好多了。那你现在就只能一步一步排查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电源板反馈回路中一贴片电阻R17损坏,数值为2491!谢谢大家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