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通信

楼主(2012-09-22):
刚拿到一款SMC系列电磁阀,通信模块上标有EX120-SMJ1   是支持CC-LINK通信通信的,我想用它跟维纶触摸屏 或是西门子200系列PLC或是松下系列PLC通信,要怎么实现啊!我没有找到通信波特率有156K/625K/2.5M/10M的设置地方啊。有哪位高手做过,谢谢了!

网友A:
维纶触摸屏 还不支持CC-LINK 协议。 至于西门子和松下,好像都还没有此类模块。

网友B:
这个好像是三菱的专有协议,不过国际标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是三菱的专有协议,不过国际标准

网友D:
还是用标准协议吧   非标准协议还是比较麻烦的

楼主:
问题是现在这东西只支持CC-LINK通信协议啊!如果用三菱系列PLC应该怎么样通信你!求高手解答 谢谢!

楼主:
用三菱系列PLC是不是要添加专门的CC-LINK通信模块啊  还是要怎么弄啊!

网友E(2019-06-24):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