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L如何设置密码和释放密码

楼主(2012-09-22):
1)设置密码

CX-P编程软件工作区,右键“新PLC”,选择“属性”—“保护”,在UM读取保护密码中输入8位密码,如下图所示:

然后将程序下载到PLC,最后在“PLC”下拉菜单选中“保护”-“设置密码”。

楼主:
2)释放密码

CX-P软件与PLC在线通讯上后,在“PLC”下拉菜单选中“保护”-“释放密码”,输入密码即可。

*:如果程序员不想让被加密的程序被其他用户的程序覆盖,可以在属性中把“禁止覆盖受保护的程序”选项打勾,这样操作后如果要覆盖PLC内程序,就需要先进行释放密码操作。

网友A:
有用的小知识

网友B:
CP1H貌似问题很多    我用过一段时间   把人能折腾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