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指令 L 0

楼主(2012-09-22):
     大家先想想“L     0”是什么意思呢?

      是将常数0 装载到累加器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不指明是8位常数、16位常数或者32位常数,还有是不是因为是“0”就不用指明它的数据格式?

      借一个专家的回答:一个大于-32768、小于32767的数据类型都是16位的有符号整数。所以0是16位的有符号整数, 32位整数前面加L#,十六进制数字前面的B#16#、W#16#和DW#16#分别表示无符号字节、字和双字,浮点数用小数表示,因此不会混淆。

网友A:
学习下,非常有用

网友B:
熟知这些基础知识 往往是质的提升

网友C:
    熟知这些基础知识 往往是质的提升,学习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