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 246a 带132kw电机 应配多粗的线?如用铜排选多大的?

楼主(2012-09-22):
acs510 246a 带132kw电机 应配多粗的线?如用铜排选多大的?

网友A:
该型号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是246A,建议选择不小于120平方的铜芯电缆。

当然也得考虑线缆长度、使用工况等问题,由于铜排散热较好,选择的时候可以适当小点

网友B:
这个主要是看负载的大小,比如132KW的电机,带载情况电流差别比较大,所以还是看一下一般情况下电流的大小

网友C:
 楼上说的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