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LM3107怎么接步进或伺服电机?

楼主(2012-09-22):
和利时LM3107中,步进电机,伺服电机怎么接线,还有怎么配置?

网友A:
LM3107是继电器输出,不能带带电机,需要晶体管输出的CPU模块才可以。具体接线方式可以参考LM的硬件手册。手册可以到和利时官方网站的下载中心下载:www.hollysys.com左下角

楼主:
还请教下,两台和利时之间的通讯问题?发送和接收数据,然后进行处理。

网友B(2013-03-06):
和利时的plc通信有专门的通信指令,看看手册,讲的挺清楚的

网友C:
指令与功能块手册里面写的非常清楚,另外选个3106的,晶体管输出,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