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怎样使用富士的伺服驱动器RYC201D3

楼主(2012-09-22):
我接触PLC不久。我想购买富士的伺服驱动器RYC201D3。但我不知道西门子的S7-200怎样连接到PYC201D3的指令序列输入输出信号连接器上。需要购买什么模块吗?

下面是PYC201D3的指令序列连接器的端口定义和原理图

网友A:
s7-200的PLC是源型输出,富士脉冲输入的集电极开路输入方式需要的是漏型输出,所以这种方式不能用了,只能使用差动输入方式,这种方式需要串个2千欧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