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更换串口后与S7-200连接怎么设置

楼主(2012-09-22):
电脑串口坏了一个,换另一个串口后,要在组态王里怎样设置。我是新手望指点。

网友A:
改变原来的串口通信为你当前要有来通信的串口就可以了.比如你以前是COM1,现在你要用的是COM2,那你就是COM1改变为COM2就可以,其它不变.

网友B:
    在电脑硬件属性中查看你新换的 COM 串口地址是哪个号,然后在 PC 通讯设置中选中相同 COM 口就行 !

网友C(2016-12-20):
设置成相同的串口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