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2-09-22):
不同的PLC怎样与特定的伺服驱动器连接?

我接触PLC不久。我想购买富士的伺服驱动器RYC201D3。但我不知道西门子的S7-200怎样连接到伺服驱动器的指令序列输入输出信号连接器上。需要购买什么模块吗?

网友A:
楼主的情况,也能用,但比较费事。  比如PLC的脉冲要与伺服的光耦构成回路,【使驱动能接受到脉冲】,还有方向。

最好同一个厂家

网友B:
伺服驱动器和PLC的通信方式有好几种呢

网友C:
直接脉冲驱动控制吗?看看驱动器手册,应该有详细的接线。。。。。。。。。

网友D:
你是用定位模块控制呢,还是用PLC的Q0.0发脉冲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