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故障处理

楼主(2012-09-22):
我公司一台行车主钩变频器出现(安川变频器g7)故障代码ext run rctive cannot reset,如何处理以上故障,请求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g7的不熟悉,查看G了7的说明书,故障代码没有这个啊,不过你的代码的意思好像是外部运行激活无法复位;请检查下外部的输入输出线路看看,是不是有故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