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星角启动相电流、线电流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2-09-22):
三相异步电动机星角启动相电流、线电流之间的关系:

55KW电机的星三角启动为什么只需要选
LC1- D6511M5C,LC1-D6511M5C,LC1-D4011M5C接触器?电动机额定电流为100多
安培
现对电动机星—三角工作方式下电动机相电流、线电流之间的关系作一说明:
1. 三角形工作时,相电流I(相)=U(N)/Z Z为每相绕组的电抗
线电流I(线)=I(相)*√3 U(N)为电网电压
2. 星形工作时,线电流I(线)’=相电流I(相)’= U(N)/√3/Z
对于正常工作为三角形工作的电动机,它的额定电流即为三角形工作时的线电流,
如果此电机处于星形工作时,它的工作电流
线电流I(线)’=相电流I(相)’
= U(N)/√3/Z
= I(相)/√3
= I(线)/√3/√3
= I(线)/3
即星形工作时的线电流为三角形工作时的线电流的1/3
55KW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约为105A,若将主接触器、三角接触器都接于相线回路,
三角形工作时它们所流过的电流为额定电流的1/√3 ,约为105/√3=60A,选用65A的
接触器已经够了。而星形工作时的工作电流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3,即105/3=35A,
选用40A的接触器也够了。
以上为电动机星—三角工作交流接触器选择的方法。

热继电器选择
热继电器接于相线回路按额定电流的1/√3大小设定,本例中为
105/√3=60A

星星接法优点:不破坏负载平衡,缺点:电阻大
三角接法优点:电阻小,缺点:如果绕组不一样,或者某个坏了,则破坏三相间的负载平衡。

楼主:
分享给需要的朋友

网友A:
我就是那个有需要的人哦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
      不错,只是图片挂了看不到呀 !

网友C:
借用版主李老师的图。KM1,KM3选60A。KM2选35A【星型的相电流,不理解知对不对?】

楼主:
对:运动天使关于借用版主李老师的图。KM1,KM3选60A。KM2选35A【星型的相电流,不理解知对不对?】 内容的回复:

我把图给补上了,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C:
而星形工作时的工作电流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3?     是否为1/根3。

星形工作时,KM1与KM3的电流是否一样?    【105/1.732=60A】

楼主:
对:运动天使关于而星形工作时的工作电流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3?     是否为。星形工作时,KM1与KM3的电流是否一样?    【105/1.732=60A】内容的回复:

星形工作时的工作电流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3,不是1/根3

这个是推理过程,看不明白吗?

1. 三角形工作时,相电流I(相)=U(N)/Z Z为每相绕组的电抗
线电流I(线)=I(相)*√3 U(N)为电网电压
2. 星形工作时,线电流I(线)’=相电流I(相)’= U(N)/√3/Z
对于正常工作为三角形工作的电动机,它的额定电流即为三角形工作时的线电流,
如果此电机处于星形工作时,它的工作电流
线电流I(线)’=相电流I(相)’
= U(N)/√3/Z
= I(相)/√3
= I(线)/√3/√3
= I(线)/3

KM1与KM3的电流是否一样?

按照你给的图,KM1与KM3的电流肯定一样,相电流嘛

天使兄弟明白了吗?

网友D:
热保的过载设定值是不是要稍微大一点好?选择相电流的1.1—1.2如何?

网友C:
对:今生缘关于回复内容:对:运动天使关于而星形工作时的工作电流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3?     是否为。星形工作时,KM1与KM3的电流是否一样?    【105/1.732=60A】内容的回复:星形工作时的工作电流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3,不是1/根3这个是推理过程,看不明白吗?1. 三角形工作时,相电流I(相)=U(N)/Z Z为每相绕组的电抗线电流I(线)=I(相)*√3 U(N)为电网电压2. 星形工作时,线电流I(线)’=相电流I(相)’= U(N)/√3/Z对于正常工作为三角形工作的电动机,它的额定电流即为三角形工作时的线电流,如果此电机处于星形工作时,它的工作电流 即线电流I(线)’=相电流I(相)’= U(N)/√3/Z= I(相)/√3= I(线)/√3/√3= I(线)/3KM1与KM3的电流是否一样?按照你给的图,KM1与KM3的电流肯定一样,相电流嘛天使兄弟明白了吗?内容的回复:

多谢,今生缘老师,热情帮忙,问题已明白。  今天用三根电热管,分别星角连接试过。     Y接线电流为角接线电流的三分之一。    角接相电流  IP=IL/根3。

楼主:
运动天使 兄弟太客气了,咱们相互学习

其实我们要感谢工控网给我们这个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