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触摸屏XBTGT5230有故障提示信息:No reply from PLC within

楼主(2012-09-23):
施耐德触摸屏XBTGT5230有故障提示信息:No reply from PLC within Timeout period

问题提出:施耐德触摸屏XBTGT5230有故障提示信息:
No reply from PLC within Timeout period ( UniTelway Equipment02 )
Communication to deice restored UniTelway Equipment02
与施耐德PLC通讯的。
如何解决?
问题补充:这套系统已经运行两年了都没有问题,现在突然出现这种情况。目前系统运行正常,单出现这个问题。 间歇性弹出这消息框的同时参数显示出三角感叹号提示
推荐答案1:我也用的施耐德触摸屏+施耐德PLC通讯做过你这样的通讯。触摸屏的故障提示表示通讯设备UniTelway Equipment02 无法连接(三角感叹号也是这个意思)。
按你说的运行正常,程序没改动过,那么就可以排除配置参数的问题。间歇弹出三角感叹号则说明通讯接口没问题,况且一般通讯接口坏的几率非常的小。你应该先检查通讯线是否松动、老化、拉扯造成接触不良等连接故障。如果可以你可以自己做根通讯线————其中连接触摸屏一头为水晶接头,连接PLC一头为2芯线/DB接头。有用的就2根线。

推荐答案2:通讯不上,可能原因有三: 第一是:通讯线没有接好,或者线有毛病,或者通讯模块坏了。第二是:在PLC中通讯参数设置不对。第四:PLC中的程序丢失。
参考资料:个人经验

推荐答案3:如果最近没有更改程序,已正常运行两年说明通讯参数没问题。请在传输链路上检查,建议步骤:1:更换新的通信电缆,并将螺丝紧好。2:如果仍然存在问题请检查plc与触摸屏的串口是否松动脱焊。

网友A:
 经验很值得每个初学者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