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显示频率,电机不转,求助

楼主(2012-09-23):
修雕刻机,遇到的变频器坏了    数字面板上频率显示正常 , 启动正常数字也调   就是电机不转 ,  请问变频器中什么坏掉了,  是IGBT ,   还是逆变电路坏了,  一般什么原件坏了会造成这种显现,前面很多高手说了内部什么什么坏了,没有说出坏了后的,主要表现特征。主轴电机线都没问题。我们雕刻机用的是富凌变频器。多谢

网友A:
      元件坏了是会报警的,你检查下变频器的参数--是不是设置了最低转速为0,而同时又设定了变频器不允许反转;遇到过因为设定了这2个参数,然后电动机不转的!

网友B:
   数字面板上频率显示正常 , 启动正常数字也调   就是电机不转,请问是 变频器的面板吗?

1,如是 IGBT 烧坏短路的话,你变频器是无法上电 !

2,检查参数设置正确不?

3,如是变频器面板显示正常,而没有输出检查驱动电机或是控制线路

网友C:
变频器不同表现也不一样,你说的这种现象很可能是变频器运行使能没有给上。

网友D:
变频器有运行信号吗?“RUN”灯亮吗?电机接线了吗?电机时完好的吗?

网友E:
你可以试下点动行不?

网友F:
1;断开电机,测变频输出

2;参数问题,  最低启动频率是否太低,

网友G:
你这是典型的 有可以启动没有输出电压呀 ,正常是变频器坏了哦,交给我吧, a peace of cake !

网友H:
参数没有设置正确啊,很常见!仔细看看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元件坏了是会报警的,你检查下变频器的参数--是不是设置了最低转速为0,而同时又设定了变频器不允许反转;遇到过因为设定了这2个参数,然后电动机不转的!

如果转速设置成零  面板频率是不会跳的  我控制方式是面板数字控制,数字调的时候到了400赫兹,本来雕刻机主轴都要设置反转功能的,  谢谢你的回复,你经验还是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数字面板上频率显示正常 , 启动正常数字也调   就是电机不转,请问是 变频器的面板吗?1,如是 IGBT 烧坏短路的话,你变频器是无法上电 !2,检查参数设置正确不?3,如是变频器面板显示正常,而没有输出检查驱动电机或是控制线路

谢谢你的回复  是变频器上的面板上的数字 ,我的问题解决了,就是变频器坏了 ,设备上有四个主轴,用的一样的变频器,参数调的一样,其中一个不主轴不转,我调换了主轴,好的主轴也不转,所以排除主轴还有线的问题,控制线是四个同时启动。因为我的一个朋友调试的一台设备也出了这样的问题,他的是一个主轴,当时又没带表 ,所以我给问问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到底是什么烧了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可以启动没有输出电压呀 ,正常是变频器坏了哦,交给我吧, a peace of cake !

是变频器坏了  能否告诉是什么软件烧了  请教了。

网友L:
频率上来了,没有输出,也没报故障,有可能有下列情况:

1、厂家的软件处理有问题,这个应该是国产变频比较多,只要是逻辑性不清晰

2、驱动电路被封锁,特别是波形的功放芯片被封锁

3、驱动光耦前级的电路有问题,波形被销,比如电容有问题等,导致输出力矩很小

4、IGBT挂掉了,一般的IGBT炸机都会有检测电路的,但国产很多品牌没有做

网友M:
在此向大家学习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L:
频率上来了,没有输出,也没报故障,有可能有下列情况:1、厂家的软件处理有问题,这个应该是国产变频比较多,只要是逻辑性不清晰2、驱动电路被封锁,特别是波形的功放芯片被封锁3、驱动光耦前级的电路有问题,波形被销,比如电容有问题等,导致输出力矩很小4、IGBT挂掉了,一般的IGBT炸机都会有检测电路的,但国产很多品牌没有做

这位说的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G:
对:sixinsihai关于回复内容:对:ygfgcq关于你这是典型的 有可以启动没有输出电压呀 ,正常是变频器坏了哦,交给我吧, a peace of cake ! 内容的回复:是变频器坏了  能否告诉是什么软件烧了  请教了。内容的回复:

嗯 这个怎么讲呢,如果你做过维修,了解变频器原理的话,我可以推荐你查一下变频器下三桥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因为下三桥的驱动电压是同一组。如果这组电压没有输出,就完全会导致有启动无输出电压的故障。当然了,还有可能是其他方面的问题,主要得看你的变频器品牌,我才能进一步帮你分析道具体的元器件损坏,我电话 15150156407 杨生。不行再找我吧

楼主:
对:ygfgcq关于回复内容:对:sixinsihai关于回复内容:对:ygfgcq关于你这是典型的 有可以启动没有输出电压呀 ,正常是变频器坏了哦,交给我吧, a peace of cake ! 内容的回复:是变频器坏了  能否告诉是什么软件烧了  请教了。内容的回复:嗯 这个怎么讲呢,如果你做过维修,了解变频器原理的话,我可以推荐你查一下变频器下三桥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因为下三桥的驱动电压是同一组。如果这组电压没有输出,就完全会导致有启动无输出电压的故障。当然了,还有可能是其他方面的问题,主要得看你的变频器品牌,我才能进一步帮你分析道具体的元器件损坏,我电话 15150156407 杨生。不行再找我吧 内容的回复:

富凌变频器     不挣钱的小活  不值当的寄过去  寄过来

网友O:
假如相间输出电压不均等,估计是驱动板的光耦坏了  或者IGBT

网友P:
本人由于江湖经验不足,特来向各位大侠学习!

网友G:
对:sixinsihai关于回复内容:对:ygfgcq关于回复内容:对:sixinsihai关于回复内容:对:ygfgcq关于你这是典型的 有可以启动没有输出电压呀 ,正常是变频器坏了哦,交给我吧, a peace of cake ! 内容的回复:是变频器坏了  能否告诉是什么软件烧了  请教了。内容的回复:嗯 这个怎么讲呢,如果你做过维修,了解变频器原理的话,我可以推荐你查一下变频器下三桥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因为下三桥的驱动电压是同一组。如果这组电压没有输出,就完全会导致有启动无输出电压的故障。当然了,还有可能是其他方面的问题,主要得看你的变频器品牌,我才能进一步帮你分析道具体的元器件损坏,我电话 15150156407 杨生。不行再找我吧 内容的回复:富凌变频器     不挣钱的小活  不值当的寄过去  寄过来 内容的回复:

哦,那没关系,你就按我说的查查呀,大部分就是下三桥的驱动电源没有  你自己搞搞吧。实在不行,换个变频器也好了,没有做过维修的,说实话,有点难度呀

楼主:
对:ygfgcq关于回复内容:对:sixinsihai关于回复内容:对:ygfgcq关于回复内容:对:sixinsihai关于回复内容:对:ygfgcq关于你这是典型的 有可以启动没有输出电压呀 ,正常是变频器坏了哦,交给我吧, a peace of cake ! 内容的回复:是变频器坏了  能否告诉是什么软件烧了  请教了。内容的回复:嗯 这个怎么讲呢,如果你做过维修,了解变频器原理的话,我可以推荐你查一下变频器下三桥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因为下三桥的驱动电压是同一组。如果这组电压没有输出,就完全会导致有启动无输出电压的故障。当然了,还有可能是其他方面的问题,主要得看你的变频器品牌,我才能进一步帮你分析道具体的元器件损坏,我电话 15150156407 杨生。不行再找我吧 内容的回复:富凌变频器     不挣钱的小活  不值当的寄过去  寄过来 内容的回复:哦,那没关系,你就按我说的查查呀,大部分就是下三桥的驱动电源没有  你自己搞搞吧。实在不行,换个变频器也好了,没有做过维修的,说实话,有点难度呀内容的回复:多谢

网友Q:
变频器坏了应该是会报警的,重新复位下设置过参数吧!

网友R:
碰到一样的现象,是光耦坏了,模块坏了会报警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R:
碰到一样的现象,是光耦坏了,模块坏了会报警的。

假如电路设计得好,光耦坏也会报警的。个别光耦坏电机还是转的,只是震动而已

网友S:
在此向大家学习了

网友T:
看看主板有没有松动的地方,有可能是单片机的坏啦,换主板试试,谢谢

楼主:
对:莫子龙关于看看主板有没有松动的地方,有可能是单片机的坏啦,换主板试试,谢谢 内容的回复:

你说的最不靠谱  呵呵呵  莫怪

楼主:
对:pleigg----王者之师关于假如相间输出电压不均等,估计是驱动板的光耦坏了  或者IGBT 内容的回复:

IGBT  前面人家不是说了吗  IGBT烧了  要不就上不了电  要不就报警,    你说的光耦有可能

网友U:
看看排线是不是没插好

网友V(2012-10-30):
你检查变频器是否运行,至于你看到的有频率显示(有可能是给定频率而不是输出频率),这种情况是有给定频率,但变频器无运行命令,电机肯定不转,,另外就是有给定也有输出有运行命令电机不转,检查输出有无电压,有无接线等等,是不是在自学习(参数设的合适吗)

网友W:
测有没有输出电压,有,电机问题,没有变频器问题

网友X(2014-10-23):
引用 网友W:
测有没有输出电压,有,电机问题,没有变频器问题

变频器显示出只有180V,电流没有显示,输出到电机的三相电流不平行,一相只有30安,另两相各为10多安,(我是用钳表测量的),电机还是转动,这是什么原因呢?请指教!!!

网友Y(2017-10-21):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楼主关于回复内容:对:网友K 有可以启动没有输出电压呀 ,正常是变频器坏了哦,交给我吧, a peace of cake ! 内容的回复:是变频器坏了  能否告诉是什么软件烧了  请教了。内容的回复:嗯 这个怎么讲呢,如果你做过维修,了解变频器原理的话,我可以推荐你查一下变频器下三桥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因为下三桥的驱动电压是同一组。如果这组电压没有输出,就完全会导致有启动无输出电压的故障。当然了,还有可能是其他方面的问题,主要得看你的变频器品牌,我才能进一步帮你分析道具体的元器件损坏,我电话 15150156407 杨生。不行再找我吧

我的台达变频器启动频率跳,但是电机转得很慢很慢,到48赫兹以后就会报错ol 1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Z(2021-03-29):
估计是起始转矩不足,频率上来,但是转矩参数不足,或者带的负载为重载,或者是参数设置存在不满足现场工况需求。变频器应该有突跳功能,可以尝试采用这种方式。要不就解脱负荷,纯电机情况下运行工况。总体解决思路看看是现场工况原因还是变频器自身原因;单一变频器原因也可以通过修改参数等手段加以解决

网友AA:
参数不对的可能性大                 一直都正常吗?

网友AB:
怀疑是变频器的问题,可以先换一个变频器看看,这个工作量相对小一点

网友AB:
学习了,不知道IGBT自己换难度大不大。

网友AC:
在确定变频器的运转控制和频率控制且变频器有输出无报警的情况下,单独带电机(即断开电机负载)看电机是否运转,如果运转,则是因为电机后面的负载哪里已经卡住了。如果电机不运转,很明显是电机本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