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触摸屏GT1050使用哪个软件

楼主(2012-09-23):
请问三菱触摸屏GT1050使用哪个编程软件啊?

网友:
GT Works3 Version 最新版本不知道多少了,你自己找找吧

楼主:
用GT Designer3可以吗?上面有GT10系列的,但是没有GT1050,只有一个gt10**,是这个吗?

网友:
那就是可以的了**-----------代表可以选的数字或字母通杀。

网友A:
GT1050/55的分辨率是320*240,GT1040/45的分辨率也是这个,选GT10**-Q(320*240)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