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 用电位器调试 应选多大的电位器

楼主(2012-09-23):
acs510 用电位器调试 应选多大的电位器

网友A:
2.2k,4.7K都可以的。

网友B:
用于模拟输入电位器的给定电压输出, 10 V±2%,最大10 mA(1kΩ < R < 10kΩ)。

网友C:
5K,市场上比较多。。。。。。。。。。。。。

网友D:
假如可以的话,选择10K,这样精度也比较高。不过这个主要取决于变频器的模拟输入电路的驱动电流范围,这个一般的说明书都会有的

网友E(2013-01-06):
按照ABB说明书说是R小于10K欧都行

网友F:
多谢讲解的朋友。进来学习了。

网友G:
不能太小,1K到10K之间。有些人直接把远传压力表接进去(0-400欧)也能用,但不推荐,这样拉低10V, 10V最大10毫安。

网友H:
5K欧姆的可以了。。。电阻大了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情况

网友I:
2k~10k都可以,别买便宜货,实心电位器比较好。

网友J:
10k ,2w的就没问题!多圈电位器

网友K(2013-03-20):
5-10K,一般小于10k都行,但不能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