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与intouch的通过以太网通讯请问如何配置

楼主(2012-09-23):
遇到这样的问题S7-300的PLC与INTONCH 如何通讯及组态

网友A:
以前做过,忘了详细的配置步骤了,记得要在INTOUCH的System Management Consle中去配置PLC的有关物理地址与变量表吧。

网友B:
方式很多,通过西门子的NCM7进行配置,通过INTOUCH的I/O SERVER配置

或者用INTOUCH的OPC功能,不过要有西门子的SOFTNET软件

网友C:
看不懂,有没有详细点的

网友B:
你可以联系我,我的邮箱SHENYANGXGFB@SINA.COM

网友D:
用DAS驱动。

很容易。

网友E(2015-01-12):
通讯速度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F(2015-04-20):
没什么去顶,DA SERVER比较好用的,注意intouch中西门子变量地址的格式问题

网友G(2018-04-14):
我个人感觉还是DASERVER与西门子300等PLC用以太网方式比较好用!!配置这一块也比较方便!!

网友H(2018-06-07):
不明白怎么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