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24V DC 电机换向用几根线?

楼主(2012-09-23):
       一个帖子又引发----

       这会没事,上工控网,看到 通讯网 老师 的提问,是呀,这个帖子为什么要发,发了是为什么? 总是不明白,为什么有人看帖子不看完,为什么有人会更加聪明,能从帖子看到另一面,能从帖子里启发更多思维和想像,能从帖子学到什么,能从帖子知道这人底细====

       请问各位,直流电机换向要几根线,或是从这个图能看出这是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 ?

楼主:
      沙发先自己坐,请问小动力的,直径约4 CM 的电机是用直流还是交流,哪样更好,还有就 是直流电机换向控制简单 还是交流电机换向控制简单 ?

网友A:
       直流电机--至少需要4根线---励磁线2根,电枢线2根;交流电动机三相电机三根线,至于选那样好,更根据的你需要的功能及使用环境来考虑;同样功率的直流电动机的输出转矩比交流电动机高,然后调速性能比交流的好,但是多了碳刷,维护麻烦点;

网友B:
走走是一出手 便知有木有啊!

我们用的直流电机及单相电机都用了驱动器的。

从驱动器留的线口来看2跟线控制正反转!

楼主:
     谢谢,只是我说的这个是很小的动力驱动,且安装空间也不大(电机尺寸小于 5CM),更无需伺服,只需要正反转,能过 FX0S PLC 的输出点来控制正反转,这样选 直流还是交流好 ?

网友C:
直接用两根线的直流电机就行了。正反转一个继电器不搞定了。两根线的直流电机就对换这两根线就会反转了嘛。

网友D:
很明显直流电机的换向难一点,交流的换向容易,你说呢。

网友E:
随便换励磁电流方向或者电枢电流方向,电机转向就转变了。

网友F:
直流的永磁电机不就是2根线吗?

交流的单相电机要实现换向需3颗线吧

网友G:
永磁电机只有电枢2个极,他励并励或复励的可以倒电枢或倒励磁。

网友H:
我这个是对以前那个(如下图)帖子而言的。。。。。你单独提出来就叫“断章取义”。。。。

然后才有的这个。。。。呵呵。。。

网友I:
水哥,建议你去买一辆100块钱以内的小孩子玩的四驱车就明白了~~~四驱车里面是怎么控制前进后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