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仿真时不能修改变量表中变量的值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2-09-23):
      有的朋友在用仿真软件PLCSIM调试程序时会遇到这种情况:修改变量表中的值,点击“触发修改数值”按钮,出现提示信息“(D0A1) 功能在当前保护级别中不被允许”。那我们应该如何修改CPU保护等级呢?

      这是因为仿真软件的模式为RUN,将运行模式改为“RUN-P”就可以了。

网友A:
嗯 很实用的经验!

遇到问题不要慌,冷静下来好好发现并解决问题!

网友B:
    这个倒是没有测试过,倒是真实的 PLC  如在 RUN  档 也是不能修改 程序的,也已经不能修改参数值的,要在 STOP 或是 RUN-P 才可以修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