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全西门子6SE70变频参数

楼主(2012-09-23):
现只看到P053,P060,P358和加减速时间等几个简单参数,想看完全部参数应如何设置其它参数?先谢谢你们,

网友A:
对矢量控制大全,读之,再读之……

网友B:
其实好好研究下MM440变频器的说明书

会发现其中规律的!

毕竟是服务于使用者的!

网友C:
你看看说明书中的---4、功能块和参数、5参数设置、6--参数设置步骤吧

网友D:
修改p060,设定为1,就可以查看所有参数了吧

p060=0的情况下,只能查看用户参数,也就是只能查看p360里包含的参数号

网友D:
你这种情况下,我估计是加了密码了,密码通过P358输入,如果你不知道密码,我想你是打不开参数了

网友E:
即使有密码可以解的,万能码很多的 找去!

网友D:
用了6年6se70变频器,还没听说过什么万能码!

楼主:
现在P060=0,想改就是改不了,我看P358已设了密码!

网友D:
你这就是加密的,P358的两个标号的值,必须等于P359的两个相应标号的值,才能解锁,所以,你只能问原来调试的人了

当然,还有个办法,就是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调,通过p060=2来恢复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给予的提示,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F(2012-11-24):
学习了,能否用软件复位呢?原来的数据先保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