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开始学plc 第四课

楼主(2012-09-23):
因为本人是学硬件的,对软件的一块不是很懂,所以学习的东西都是偏硬件这块!

前面了解的都是一些plc的结构 原理什么的,都是网上搜搜就有的,但是对于深入的一些东西就没有办法在网上找到了!

下面的一些东西只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1.学习一个品牌的plc,首先要了解这个plc一些特殊的地方,区别于一般的plc的功能,从这个入手,看用什么样的原理去实现这个功能的,这个特殊的地方/模块是怎么跟其他地方连接起来的;

2.电源  在我看来选择什么样的电源或者电源模块,首先是确定好整个电路中每个器件/模块要用到多大的电源,然后根据整个电路来选择才行;电源模块的额定电流必须大于CPU模块、IO模块、及其它模块的总消耗电流,这样只需根据额定输出电流去买电源模块就可以了。

3.CPU模块  这个是PLC中最重要的地方,选择好坏对于整个PLC至关重要。

常用的微处理器有通用型微处理器、单片机和位片式计算机等。通用型微处理器常见的如Intel公司的8086、80186、到Pentium系列芯片,单片机型的微处理器如Intel公司的MCS-96系列单片机,位片式微处理器如AMD 2900系列的微处理器。小型PLC 的CPU多采用单片机或专用CPU,中型PLC的CPU大多采用16位微处理器或单片机,大型PLC的CPU多用高速位片式处理器,具有高速处理能力。

CPU通过地址总线、数据总线、控制总线与存储单元、输入输出接口电路连接。CPU的功能有:它在系统监控程序的控制下工作,通过扫描方式,将外部输入信号的状态写入输入映象寄存区域,PLC进入运行状态后,从存储器逐条读取用户指令,按指令规定的任务进行数据的传送、逻辑运算、算术运算等,然后将结果送到输出映像寄存区域。(网上找的)

选择好了一个好的CPU后,根据芯片来设计连接电路,一般都有参考电路的。还可以学习一些参考设计的板子。

1、  从零开始学plc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6/2012060411095000001-1.shtml

2、  从零开始学plc 第一课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6/2012061110291200001-1.shtml

3、  从零开始学plc 第二课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6/2012062217252600001-1.shtml

4、  从零开始学plc 第三课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8/2012082120420700001-1.shtml

5、  从零开始学plc 第四课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9/2012092319092800001-1.shtml

网友A:
请楼主允许我将您几个相关帖子链接下吧,也方便用户浏览

然后选择一个受精支持

网友B:
好东西 值得学习呀!!谢谢了

网友C:
专业、学习了,谢谢。如果有的地方能举例说明是否更好?如电源模块额定电流要大于CPU模块、I/O模块消耗电流;还有比方说哪种具有代表性品牌PLC的CPU采用的是单片机或是16位微处理器或高速位片式处理器,是否能有一个具体的例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专业、学习了,谢谢。如果有的地方能举例说明是否更好?如电源模块额定电流要大于CPU模块、I/O模块消耗电流;还有比方说哪种具有代表性品牌PLC的CPU采用的是单片机或是16位微处理器或高速位片式处理器,是否能有一个具体的例子。

这个教学方式不错 也希望更多人来支持

网友E:
可以参与讨论,是这个学习模式的好处。

网友F: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G:
我也在学plc,刚开始接触。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