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维修之ACS800报警信息详解

楼主(2012-09-23):
ACS 800产生的警告信息
警 告
原 因
解 决 方 法
ACS 800 TEM(4210)
ACS 800内部温度过高。
温度过高的警告信息在变频器模块温度超过
115°C时产生。
检查环境条件;
检查通风条件和风机运行状态。
检查散热器的散热片,清除灰尘。
检查电机功率是否合适。
< MIN FUNC
(8110)
模拟控制信号低于最小允许值。
可能原因:错误的信号标准;或控制电缆出错。
检查模拟控制信号标准。
检查控制电缆。
检查参数30.01。
BACKUP USED PC存储的传动参数备份文件正被下装使用。等待,直到完成下装任务
BRAKE ACKN
(ff74)
意外的制动器确认信号。
参见参数组42 BRAKE CONTROL.
检查制动器确认信号。
BR OVERHEAT
(7112)
制动电阻器过载。
停止传动,让电阻器冷却下来。
检查电阻器过载保护功能的参数设置(参见参
数组27 BRAKE CHOPPER)。
检查制动周期满足允许范围。
CALIBRA REQ
要求校正输出电流互感器。
如果传动在标量控
制 模式(参数99.04)或标量启动性能 处于开
状态(参数21.08),在启动时就显示这一信息。校正自动开始。等一阵时间。
CALIBRA DONE
对输出电流互感器的校正完毕。继续正常操作。

CHOKE OTEMP
(ff82)
传动输出滤波器的温度过高。在启动传动单元
过程中使用监控。
停止传动,让它冷却。
检查环境温度。检查滤
波器风机的旋转方向以及通风条件。
COMM MODULE
(7510)
传动单元和主机之间失去通讯
检查现场总线的通讯状态。参见“现场总线控
制”章,或现场总线适配器手册。
检查参数设置:
-组51 (用于现场总线适配器)
-组52 (用于标准Modbus总线链接)
检查电缆连接。
检查总线主控是否配置不当,或不发送/接收
信息。
DC OVERVOLT
(3210)
中间电路直流电压过高。直流过电压跳闸极限
是1.3 ? U1max,其中U1max是主机电压范围的
最大值。对400 V单元, U1max为415 V。对于
500 V单元, U1max为500 V。根据主机电压跳
闸标准,中间电路的实际电压是728 VDC /
400 V单元 和877 VDC/500 V单元。
检查过电压控制器处于开状态(参数20.05)。
检查主机的静电电压或瞬态超压。
检查制动斩波器和电阻器(如果使用)。
检查减速时间。
使用惯性停止功能(如果可用)。
用制动斩波器和制动电阻器改装频率转换器。
EARTH FAULT
(2330)
(programmable
Fault Function
30.17)
主机系统的负载失去平衡。可能由于电机故障、电机电缆故障或内部故障引起。
检查电机。
检查电机电缆。
检查电机电缆不含有功率因子校正电容器或电
涌吸收器。
ENCODER A<>B
(7302)
脉冲编码器相位错误。
相A与相B的端子连
接,反之亦然。
交换脉冲编码器相A和相B的接线。
ENCODER ERR
(7301)
脉冲编码器和脉冲编码器接口模块之间通讯出
现故障,或脉冲编码器模块和传动单元之间的
通讯出现故障。
检查脉冲编码器和它的接线、脉冲编码器接口
模块和它的接线、以及参数组50的设定。
ID DONE
ACS 800已经执行了电机励磁识别,并准备进行
运行。
这个警告属于正常的启动步骤。
继续传动运行。

ID MAGN
电机励磁识别功能启用。
这个警告属于正常的启动步骤。
等待,直到传动单元显示电机识别已经完成。
ID MAGN REQ
需要对电机进行识别。
这个警告属于正常的启动步骤。传动设备希望
用户选择执行电机识别的方式:通过励磁识别
或运行识别 。
按Start键启动励磁识别,或选择ID Run后启动(见参数99.10)。
ID N CHANGED
传动单元的ID号码从1起被修改。将传动单元的ID号码改回到1。参见“控制
盘”章。.

ID RUN SEL
选择电机识别运行,传动单元准备启动ID
Run。
这个警告信息属于正常ID Run步骤。
按Start键启动识别运行。

IO CONFIG
一个可选I/O扩展模块的输入或输出在应用程
序中被选作信号接口,但是对此I/O扩展模块
没有进行相应的设定。
检查故障功能说明(参数30.22)
MACRO CHANGE
MACRO CHANGE宏正在恢复或正在存储用户宏。等待,直到传动单元完成任务。

MOTOR STALL
(7121)
电机堵转
可能由于电机过载或电机功率不够。
检查电机负载和传动单元的额定参数。
检查Fault Function参数。
MOTOR TEMP
(4310)
电机过温。可能由于过载、电机功率不足、不充分的冷却
或不正确的启动数据。
检查电机额定参数、负载和冷却条件。
检查启动数据。
检查Fault Function参数。
MOTOR 1 TEMP
(4312)
电机温度测量值超过参数35.02设定的报警极限。
检查报警极限值。
根据参数设定值,检查传感器的实际值,
让电机冷却。确保正确的电机冷却方法:检查
冷却风机、清洁冷却表面等等。
MOTOR 2 TEMP
(4313)
电机测量温度超过了参数35.05设定的报警极限。
检查报警极限值。
检查传感器的实际数字与参数设定值的对应情
况。
让电机冷却。确保正当的电机冷却方法:检查
冷却风机、清洁冷却表面等等。
PANEL LOSS
(5300)
(可编程故障功能
见参数30.02)
被选为传动单元控制地的控制盘通讯失败。检查控制盘连接(参见硬件手册)。
检查控制盘连接器。更换支架平台上的控制盘。
检查Fault Function参数。
REPLACE FAN
变频器冷却风机的运行时间超过了估计的寿命。换风机。将风机运行时间计数器01.44复位。

POINTER ERROR
源选择(指针)参数指向不存在的参数索引。检查源选择(指针)参数的设定值。

SHORT CIRC (2340) *)
电机电缆或电机短路。检查电机和电机电缆。
检查电机电缆上有无功率因子校正电容器或电
涌吸收装置。
变频器输出桥路故障。联系ABB代表。
SLEEP MODE
休眠功能进入休眠模式。参见参数组40 PID CONTROL.

SYNCRO SPEED
参数99.08额定电机转速设置不正确:其值太
接近电机的同步速度。公差为0.1%。
检查电机铭牌上的额定转速,正确设置参数
99.08。

THERMISTOR
(4311)
电机温度过热。
电机温度保护模式选择为
THERMISTOR(电热调节器)。
检查电机额定值和负载。
检查启动数据。
检查电热调节器到数字输入DI6的连接。
UNDERLOAD
(ff6a)
电机负载太低。
可能由于传动机械故障引起。
检查被驱动装置。
检查Fault Function(故障功能)参数。
T MEAS ALM
电机温度测量值超出规定范围。检查电机温度测量回路的连接。参见参数组35
MOT TEMP MEAS电路图部分。

控制盘产生的警告信息
警告
原因
解决方法
DOWNLOADING
FAILED
控制盘下装失败。没有数据从控制盘拷贝到传
动单元。
确认控制盘处于地方模式。
再次下装(有时可能是连接中出现干扰问题)。
联系ABB代表。
DRIVE
INCOMPATIBLE
DOWNLOADING
NOT POSSIBLE
控制盘的程序版本与传动单元不匹配。因此不
可能将数据从控制盘上拷贝到传动单元上。
检查程序版本(参见参数组33
INFORMATION)。
DRIVE IS
RUNNING
DOWNLOADING
NOT POSSIBLE
当电机运行时不允许下装。停止电机,执行下装。

NO
COMMUNICATION
(X)
Panel Link (控制盘链路)上出现电缆问题或硬件
故障。
检查控制盘链路的连接。
按RESET键。控制盘复位需要半分钟时间,
请等待。
(4) =控制盘的型号与传动的应用程序版本不兼
容。
检查控制盘型号和传动应用程序的版本。控制
盘型号印刷在控制盘的外壳上。应用程序版本
存储在参数33.02中。
NO FREE ID
NUMBERS ID
NUMBER
SETTING NOT
POSSIBLE
控制盘链路已经包括31个工作站。从链路上断开一个工作站,释放出一个ID号。

NOT UPLOADED
DOWNLOADING
NOT POSSIBLE
上装功能没有被执行。在下装前执行上装功能。参见“控制盘”章。

UPLOADING
FAILED
控制盘的上装功能失败。没有数据从传动单元
拷贝到控制盘。
再次上装(有时可能是连接中出现干扰问题)。
联系ABB代表。

WRITE ACCESS
DENIED
PARAMETER
SETTING NOT
POSSIBLE
某些参数不允许在电机正在运行时进行修改。
如果改动,修改值不被接收,并且会显示这条
警告信息。
停止电机,然后修改参数值。
启动参数锁。打开参数锁(参见参数16.02)。

ACS 800产生的故障信息故障原因解决方法
AI < MIN FUNC
(8110)
(programmable
Fault Function
30.01)
模拟控制信号低于最小允许值。
可能由于不正确的信号标准或控制电缆出现故障。
检查模拟控制信号的传输标准是否一致。
检查控制电缆的连接。
检查Fault Function参数。
BACKUP ERROR
在恢复PC存储的传动参数备份时出错。重试。检查连接。检查参数与传动单元是否匹配。

BC OVERHEAT
(7113)
制动斩波器过载。停止传动,冷却斩波器。
检查电阻过载保护功能的参数设置(参见参数
组27 BRAKE CHOPPER)。
检查制动周期是否满足允许值。
检查传动单元的交流供电电源未超载。
CTRL B TEMP
(4110)
控制板温度低于-5 ~ 0°C或超过+73 ~ 82°C的范围。
检查通风和风机运行状况。
BRAKE ACKN
(ff74)
无法预料的制动确认信号状态。
参见参数组42 BRAKE CONTROL。
检查制动确认信号的连接。
BR BROKEN
(7111)
制动电阻器没有连接或已经损坏
制动电阻器的电阻等级太高。
制动电阻器的电阻等级太高。
检查电阻器和电阻器的连接。
检查电阻等级是否满足规定,参见《Brake
Chopper User‘s Manual (code: 3AFE
64273507【 英文】)》。
BR OVERHEAT
(7112)
制动电阻器过载。停止传动,冷却电阻器。
检查电阻过载保护功能的参数设置(参见参数
组27 BRAKE CHOPPER)。
检查制动周期是否满足允许值。
检查传动单元的交流供电电源未超载。
BC SHORT CIR
(7113)
制动斩波器IGBT(s)短路。更换制动斩波器。确认制动电阻器已连接,并
完好。

BR WIRING (7111)
制动电阻器连接错误。检查电阻器的连接。确认制动电阻器未被损坏。

COMM MODULE
(7510)
与传动单元和主机之间的周期性通讯丢失。
检查现场总线的通讯状态。参见“现场总线控
制”章,或相关现场总线适配器手册。
检查参数设置:
-组51 (用于现场总线适配器),或
-组52 (用于标准Modbus链路)。
检查电缆连接。
检查主机是否可以通讯。
CURR MEAS
(2211)
输出电流测量回路出现电流互感器故障。
检查电流互感器到INT主回路接口板的连接。
DC HIGH RUSH
(FF80)
传动电源电压过载。
当电源电压超过电压额定
值(415, 500或690 V)的124%时, 电机转速
达到跳闸极限转速值(额定转速的40% )。
检查电源电压等级、传动单元的额定电压值以
及允许的电压范围。
DC UNDERVOLT
(3220)
中间直流回路电压不足。
可能由于主电源缺相、
保险丝烧坏或整流桥组内部损坏。
直流欠电压跳闸值为0.65 ? U1min,其中U1min
是主电源电压取值范围的最小值。对于400 V
和500 V单元,U1min是380 V。对应主电源电
压跳闸极限的中间电路实际电压为334 V直流。
ENCODER A<>B
(7302)
脉冲编码器相位出错:相位A接至相位B的末
端,反之亦然。
交换脉冲编码器相A和相B的连接。
ENCODER ERR
(7301)
脉冲解码器和脉冲解码器接口模块之间的通讯,
或模块和传动单元之间的通讯出现故障。
检查脉冲解码器和它的接线,模块和它的接线
以及参数组50的设置。
EARTH FAULT
(2330)
电网不平衡。
可能由于电机故障、电机电缆或变频器内部故
障造成。
检查电机。
检查电机电缆。
检查在电机电缆上无功率因子校正电容或电涌
吸收装置。
(9000)
(可编程
Fault Function
30.03)
一个外部设备出现故障。
(此故障信息是由一个可编程数字输入所定义。)
检查外部设备有无故障。
检查参数30.03 EXTERNAL FAULT的设置。
FAN OVERTEMP
(ff83)
传动输出滤波器风机温度过高。
对于升压传动(也可称为高低高类型传动),使
用监控功能。
停止传动,让其冷却。
检查环境温度。检查风
机运转方向是否正确,空气流通是否畅通。
ID RUN FAIL
电机ID Run(识别运行)未能成功完成。检查最大转速值(参数20.02)。它至少应为额
定电机转速(参数99.08)的80%。

IN CHOKE TEMP
(ff81)
输入电抗器温度过高。停止传动,让其冷却。检查环境温度。检查风
机风机运转方向是否正确,空气流通是否畅通。

I/O COMM ERR
(7000)
控制板、CH1通道的通讯出现错误。
可能是电磁干扰的原因。
检查通道CH1的光纤电缆连接。
检查所有接至通道CH1的I/O模块。
检查设备的接地。
检查附近是否有强辐射的元件。
LINE CONV (ff51)
进线侧整流单元出现故障。
将控制盘从电机输出侧变频控制板切换至进线
侧整流单元控制板。
参见进线侧整流单元手册关于故障说明部分。
MOTOR PHASE
(ff56)
电机缺相。
可能由于电机故障、电机电缆故障、热敏继电
器故障(如果使用)或内部故障引起。
检查电机或电机电缆。
检查热敏继电器(如果使用)。
检查Fault Function (故障功能)参数,取消这
个保护。
MOTOR TEMP
(4310)
电机温度太高(或有过温趋势)。
可能由于电机过载、电机功率不够、电机冷却
不充分或错误的启动数据引起。
检查电机额定值和负载。
检查启动数据。
检查Fault Function参数。
MOTOR 1 TEMP
(4312)
电机测量温度值超过了由参数35.03设置的故
障极限值。
检查故障极限值。冷却电机。确认电机的冷却
方法正确:检查冷却风机、清洁冷却表面等等。
MOTOR 2 TEMP
(4313)
电机测量温度值超过了由参数35.06设置的故
障极限值。
检查故障极限值。冷却电机。确认电机的冷却
方法正确:检查冷却风机、清洁冷却表面等等。
MOTOR STALL
(7121)
电机堵转。
可能由于过载或电机功率不足。
检查电机负载和传动单元的额定值。
检查Fault Function参数。
NO MOT DATA
(ff52)
未设定电机数据或电机数据与变频器数据不匹配。
检查参数99.04 ~ 99.09中的电机数据。
OVERCURRENT
(2310) *)
输出电流过大。过大电流跳闸极限值是3.5 ?
I2hd。
检查电机负载。
检查加速时间。
检查电机和电机电缆(包括相序)。
检查在电机电缆上无功率因子校正电容或电涌
吸收装置。
检查编码器电缆(包括相序)
OVERFREQ (7123)
电机超速。
可能由于转速最小值/最大值设置不正确;制
动转矩不足或使用转矩给定值时,负载发生变
化。
跳闸极限是40 Hz,超过运行范围最大转速绝
对值极限(直接转矩控制模式下)或频率极限(
标量控制模式下)。运行范围限幅是由参数
20.01和20.02 (DTC模式下)或20.07和
20.08 (标量控制模式下)设置。
检查转速最小值/最大值的设置。
检查电机制动转矩是否足够。
检查转矩控制的可行性。
检查是否需要制动斩波器和制动电阻。
PANEL LOSS
(5300)
当控制盘或Drives Window (传动视窗)被选作
ACS 800的当前控制地时,它与ACS 800之间
的通讯中断。
检查控制盘连接(参见相关的硬件手册)。
检查控制盘连接器。
替换支架平台中的控制盘。
检查Fault Function参数。
检查DrivesWindow的连接。
PPCC LINK (5210)
*)
连接至INT板的光纤出现故障。检查光纤。

SC (INU 1)
SC (INU 2)
SC (INU 3)
SC (INU 4)
*)
几个并联逆变器模块的逆变器单元出现短路。
故障显示中的数字代表发生故障的逆变器模块
编号。
检查电机和电机电缆。
检查逆变器模块中的功率半导体(IGBT功率板
)。INU 1代表逆变器模块1,其它类同。
在包括几个并联逆变器模块的逆变器单元中出
现INT板光纤连接故障。其中,故障显示中的
数字代表发生故障的逆变器模块编号。
检查从变频器模块INT(主电路接口板)到
PBU PPCC光纤分配单元的连接。逆变器模块
1连接至PBU CH1,其它类同。
SLOT OVERLAP两个选择模块具有相同的连接接口选项。检查参数组98 OPTION MODULES中关于连
接接口选项部分。.
SUPPLY PHASE
(3130)
中间电路直流电压震荡。
可能由于主电源缺相、保险丝熔断或整流桥内
部发生故障。
当直流电压脉动为直流电压的13%时,发生跳
闸。
检查主电源熔断器。
检查主电源是否平衡。
START INHIBIT
(ff7a)
可选的启动禁止硬件逻辑被激活。检查启动禁止回路(GPS板或相关端子)。

ACS 800 TEMP
(4210)
ACS 800内部温度过高。变频器模块的跳闸温度
极限值为125°C。
检查环境条件。
检查通风状况和风机运行状况。
检查散热器的散热片,并进行灰尘清扫。
检查电机功率是否超过了单元功率。
THERMISTOR
(4311)
电机温度过高(当电机热保护功能设置为
THERMISTOR时,传感器可以检测到温度过
高)。.
检查电机额定值和负载。
检查启动数据。
检查热敏电阻器的连接。
检查热敏电阻器的电缆。
USER MACRO
没有User Macro(用户宏)存储或文件有错。 创建用户宏。

UNDERLOAD
(ff6a)
电机负载太低。
可能由于传动机械故障引起。
检查被驱动设备。
检查Fault Function参数。
THERMAL MODE
使用大功率电机时,将电机温度保护模式设置
为DTC。
参见参数3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