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PLC中 " CMP K1M0 K0 M10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9-23):
请问台达PLC中 " CMP K1M0 K0 M10  "是什么意思?

请问, cmp 是一个比较运算, 但k1m0  为什么要这样写,请大家帮我解释一下!  谢谢!

网友A:
k1m0 位元件组合成了一个字元件,代表一个具体的数据M0到M3对应这个16位数据的低4位

网友B:
如楼上所说,K1M0表示位元件组成的字,CMP K1M0 K0 M10 可以判断M0~M3中有无接通者(On)。

网友C:
本人急需一批西门子PLC模块,型号如下:

6ES7321-1BL00-0AA0

6ES7322-1BL00-0AA0

6ES7331-7KF02-0AB0

6ES7332-5HF00-0AB

0要求全新未开包装,有货的朋友请联系,诚心合作,支持各种付款方式,代理商勿扰!

联系方式:QQ:2334366240全天在线

E-mail:gyn869131072@126.com

网友D:
我没有用过台达的,意识应该是如果M0至M3有一个通的话M10就通,哪果没有一个通的话那就M11通。你可以用软件仿真试一下

网友D:
我用台达的软件试过了。确实是这这样的。

网友D:
仿真结果注意看当D0的值为0时M11接通,当D0的值为1或者大于1时M10都接通

网友E:
k1m0  为什么要这样写?

表示M3 M2 M1 M0组成的半个字节。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的指导,  但还是不是很清楚,,如果哪位大哥愿意为小弟指导的,请加我QQ 961574842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