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现实的步进电机调机维修故障

楼主(2012-09-23):
做雕刻机很多几年了,今天出去修了个设备,Z上下运动卡卡响,初步判断是丝杠两端的轴承坏了。还有在雕刻的时候做复杂的图形的时候Z轴丢步。还有Z轴滑块长时间不打油,有点生锈堵塞,因为是个双刀自动切换主轴的,拆了一天。把主轴拆了溜板都拆了,丝杠丝母很顺,轴承声音没有卡卡的声音,就把滑块导轨给换了,也没多试就把电机留板全部装上,结果一运行,还是卡卡响,最后没办法,想拆Z轴丝杠换丝杠轴承丝母,发现Z轴电机再断电的情况下,用手转不动,正常应该能转动,初步判断是步进电机轴承坏了。前段时间还遇到一个类似的情况,发生在Y轴,Y轴是双驱动,步进电机一开始走的很顺,过会就卡卡响。断电后又正常,因为是双驱动,是共用控制线,如果说控制线有问题,为何只有一个卡卡响。本人把电机拆下来不带负载的情况,(消除不同步机械误差)运行一回也是,系统用的是daoban维宏的。如果说是系统的事,控制线脉冲方向都共用,为何只有一个电机卡卡响。线路查了没问题,电机换了几个也没问题,因为这种控制方法在雕刻机行业很普遍,也许有人对雕刻机不是很了解,我发这个贴目的就是问,步进电机在什么情况会这样。

前段时间看了很多网友发的步进电机原理,故障排除,没有我说的这个问题解释。今天拆了个步进电机,看了下内部结构,自己想换个轴承,把定子装上的时候没没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吧!(找人维修太贵了 今天一哥们一电主轴换了个轴承要了他1500元)太宰人了。

网友A:
找人维修----他们就漫天叫价。

网友B:
哥们   首先 你这个维宏系统是双Z轴 还是一个Z轴双主轴呢?  其次 步进电机抗干扰能力很弱的,最好做下屏蔽保护!还有有没有肯是步进驱动器的问题呢?

楼主:
对:王者之师-----竹子关于找人维修----他们就漫天叫价。 内容的回复:

是啊!没办法  不是全能啊!呵呵

网友C:
电机维护要细心,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电气间隙小

网友D:
做维修的也不都是 那么黑的好哇,我们价格合适的。。

楼主:
对:王者之师--- niujunpeng关于电机维护要细心,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电气间隙小 内容的回复  能详细说说什么事电气间隙吗?

楼主:
今晚上被雨淋湿了 ,八点多才回来,把Z轴丝杠换了  轴承也换了,杂音消除,但是步进电机噪音大,不知道怎么回事,(有可能是自己换了轴承的原因)。

楼主:
是啊  换个轴承要1500  真他<此处内容被屏蔽>黑啊    我自己花个60几块轴承装上也就那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 你这个维宏系统是双Z轴 还是一个Z轴双主轴呢?  其次 步进电机抗干扰能力很弱的,最好做下屏蔽保护!还有有没有肯是步进驱动器的问题呢?

双Z轴的  我还真没见过卡控制的  可以自动切换的   用新代系统做过一次,用程序控制加工过程中可以自动切换,  步进电机抗干扰差, 我别的东西都没启动  就淡跑一个轴就这样,是什么干扰了它。  第一个问题我找到答案了 ,步进电机后面轴承卡死了,憋劲。

网友F:
步进电动机拆装后要失磁的,效果没以前好了。

网友G:
不是人家搞维修的黑。人家做生意不容易啊,要了你1500,说不定给你公司采购的回扣都不少了。

楼主:
对:不懂浪子关于步进电动机拆装后要失磁的,效果没以前好了。内容的回复:

有这严重?

楼主:
一个脉冲告诉借口控制两个步进电机      走一会就  有个电机卡卡响。一直没找到原因。线  驱动器都换过了。就是没长时间空跑试。

网友H(2015-05-16):
步机电机修完不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