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MD320故障,急

楼主(2012-09-24):
昨天接到MD320 15KW故障机器一台,客户反映运行跳ERR02,ERR04。查看正负15V正常。直流电压正常。运行输出平衡,带小电机不跳故障。随后就换了下桥芯片,寄给客户。客户收到机器后,故障依旧。请教高人,这是什么问题啊,跪谢了

网友A:
看来你得去现场查看外围咯~

楼主:
这机器都用了5年了,外部没有问题,换了一台就好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求高人指点!

网友B:
1采用矢量控制方式,是否进行了电机参数自学习
2检查输出回路是否有接地或短路(大电机绕组之间电阻是否正常、对地绝缘是否正常)
3加速时间是否设置太短
4驱动和电流检测电路异常(需专业处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机器都用了5年了,外部没有问题,换了一台就好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求高人指点!

五年的机器,那问题可就多了,模块的损耗、电解电容的损耗、还有其他元器件在高温下的损耗,这些都像即将寿终正寝
的老人一样,你无法准确判断会是哪根筋出的问题。几年的时间,各元器件都损耗很大,带载能力不断降低,出现过流那是必然的,只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