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WIN Pro 6 软件怎么从PLC里上传到电脑里啊!

楼主(2012-09-24):
小弟最近想学下松下FPWIN Pro 6 软件编程,写好的程序由电脑下载到PLC里就可以,要从PLC里上传到电脑里就不行啊,每次都不能把程序完整的上传上来,请问是怎么回事啊?哪位高手指点指点 谢谢了?

网友A:
本人急需一批西门子PLC模块,型号如下:

6ES7321-1BL00-0AA0

6ES7322-1BL00-0AA0

6ES7331-7KF02-0AB0

6ES7332-5HF00-0AB

0要求全新未开包装,有货的朋友请联系,诚心合作,支持各种付款方式,代理商勿扰!

联系方式:QQ:2334366240全天在线

楼主:
恳请哪位高手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B:
用这个软件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C:
能下载说明通信没有问题,如果不能上传,软件应该有提示的啊,最好把提示信息截图发上来,从家才容易为你解答

楼主:
上传时候先出现上图这样的提示。

上传上来后出现下面的提示

下图是上传上来的程序,显示是这样黑色,正常编辑时候不是这样的 。请教下哪位大哥对松下这款软件熟悉的。谢谢了

楼主: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程序不能完整的上传上来!

网友D:
你这机器里面是FPWINGR编的程序吧?

节后可联系我qq631201168

网友E:
比较新的产品应该都可以把工程下载进去(如FP0R)。

好象是在线菜单中有一条命令可以把工程下载进PLC

读上来所看到的即是下载进去的工程。

网友F(2013-11-09):
对啊,我也碰到上面讲的一样的问题,请那们大师指点,

网友G:
下载的时候没有把整个工程下载下去,只是下载了编译后的代码。需要下载整个工程,点击软件中“文件”的“另存为”将整个工程下载进去。

网友H(2014-09-29):
引用 网友G:
下载的时候没有把整个工程下载下去,只是下载了编译后的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