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西门子屏TP270与台达PLC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2-09-24):
现有一台西门子TP270的屏想与台达PLC做成系统控制,但我从Wincc的编程软件中找不到与台达
连接的选项,应该怎样做?请高手指点??

网友:
找不到,那就没有办法啦,查看 手册看 能用不,要有 PLC 通讯驱动才能正常连接吧 !
查手册 没有发现有现存的 台达 PLC 驱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