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变送器量程设置问题

楼主(2012-09-24):
某仪表工用差压变送器负压侧测量负压。变送器量程为-5到4kpa,请问,二次表量程应该设置多少,原理是什么?

网友A:
消灭零回复,以下建议供参考:

变送器上应该标有-5----4kpa对应的4-20mA的量程输出吧,那你二次表就应该是4-20mA对应-5----4kp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消灭零回复,以下建议供参考:变送器上应该标有-5----4kpa对应的4-20mA的量程输出吧,那你二次表就应该是4-20mA对应-5----4kpa;

关键的是这个仪表工用的负压侧取压,正压侧接的大气,量程不能这么设置啊,这么设置的话,显示值和实际值不对应了

网友C:
差压变送器的正压侧接大气,-5 kpa对应负压侧压力5kpa(表压),4kpa对应负压侧压力为-4kpa(表压),那么变送器量成为-5---4kpa对应4---20ma,那么4---20ma对应负压侧压力应为5---负4kpa,二次表量程设置成为5---负4kpa。

网友D:
楼上小哥哥舌对鸟:二次表设置量程是5~-4kPa

不过市售的二次表,几乎都是4位表,那个负号要是占一位呢,-4.00 ?分辨率可只有0.01kPa呀

小短腿 哩凯

所以还是输入个-5~4kPa,显示四位数值好看点吧? 4.000 ,,至于负号么,擤把鼻涕画一个去~~~~~~~~~~

网友E:
负压侧接管范围-5——4KPa,正压测通空气,那还不如正压测接管范围5——(-4)KPa呢,由于下限大于上限组态不认,那么改成-4——5KPa就可以了,嘻嘻,范围不是重点因为二次表显示的是压力值,所以偶看4毫安对应上限还是下限真的不重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由于下限大于上限组态不认 。。。。。。

还有这事?。。。那家的组态软件呀?。。。。画蛇添足鸟吧?

网友F(2012-11-22):
俺这的组态软件好像也不能下限大于上限   和利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