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擂台两周年献礼)图解s7200PLC--继电器模块输出接线方式

楼主(2012-09-24):
今天军团群内,有人咨询S7200PLC的继电器输出模块的接线问题,然后还问24V输出和220C输出的到底是咋接线的?

先看个工程实际的图纸,点击应该可以放大的

解释如下:

输出端接进PLC是个继电器,对吧,这个继电器的线圈是有电压的吧,线圈电压是24V,就需要接入一个24V对吧

继电器线圈是220V电压等级的,就需要接入一个220V对吧;然后PLC的输出---类似我们常规继电器的--一个触点的输出,

也就是干触点。所以PLC的继电器输出,其输出端都是需要外接电源的,这个电源的大小必须是符合模块要求的,然后这个

电源的来源---可以内部提供,也可以外部接,能不能直接利用PLC的电源模块呢,看电源模块的容量了;一般在控制柜都看到一个独立的开关电源吧,那个开关电源就是单独提供电源的作用的;如上图,假如输出是24V模块,K1/K2等线圈电压是24V的,那图纸1----2就对应接到24+----24-;假如K1/K2等线圈电压是220V的,那1-----2对应的就是接火线L-----零线N了。

     可能你还会问---这个继电器线圈的电压选择咋选的----选型的时候选定的,根据PLC的输出模块的电压等级来选择的,假如是不一样的,那就是选错了,这个情况别上电哈!当然你不懂的话,也可以大胆的上电,会出现2种情况---一是没反应,你只是挠头而已,这不要紧;另一种情况是上电-----你或许会看到金子的,恭喜你哈,见到了金子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掏钱吧再购买模块吧,原因烧了,220V的接到24V上面去了。

网友A:
学习鸟     ~~~~~

走过路过千万不能错过

网友B:
是个细活 小心板子被弄坏

网友C:
不能放大啊!

网友D:
支持一下,支持原创!

网友E:
支持走走的大作!再附两副图片如下:

网友F:
前辈们都是高人,真的是佩服的很。

网友G:
呵呵,220v接到24v供电的PLC上,然后是冒烟了,没见金子啊。

然后呢,就看见PLC哭了---流水水了。那是里面的超级电容爆了...............

网友H:
学习了,学习了,希望多与高手交流

网友I:
图里是一自动,2手动啊~~~~~

网友J:
最多两年给的很形象,看一看就知道了 。

网友K:
江湖骗子,哪有美女,全是老爷们

网友L:
江湖哥,讲得通俗易懂。不错,不错!给力,给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呵呵,220v接到24v供电的PLC上,然后是冒烟了,没见金子啊。然后呢,就看见PLC哭了---流水水了。那是里面的超级电容爆了...............

求高清无码1024照片............

网友M:
呵呵,支持一下吧,看起来还不错的东东。

网友N:
哇哇~好专业的讲解啊,有图有解释

网友O:
我们维修plc也有很多了,没有见到过有PLC继电器的线圈是220V的,那是你想要PLC坏,就这么干。,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我们维修plc也有很多了,没有见到过有PLC继电器的线圈是220V的,那是你想要PLC坏,就这么干。,

是指PLC输出端接的继电器的线圈电压是220V,非PLC继电器,这样的现场多的是啊!

网友Q:
呵呵,路过学习学习。一般主控制回路保护KA0都会用24v的..接的时候要看看。

网友R:
学习一下,我认为要把数据手册吃透,这样能省好多事。

网友S(2012-10-30):
能讲讲固态继电器的内部结构不???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