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G-U1A万象短息猫端口设置

楼主(2012-09-24):
以前用串口万象短信猫设备时把com口写定在程序中,无法更改。在没有串口使用万象DG-U1A这种usb口短信猫设备时不知如果处理。其实这种修改一下端口就可以了。

具体步骤如下:

1,到设备管理器(点击计算机邮件属性或管理都行)的端口中找到相应端口

2,右键“属性”的“端口设置”点击“高级”

3,看看高级设置中的COM 端口号中想改成的com口号是否在使用(如果在使用先将其改成另外一个端口,方法就是前面那些步骤,如果没有使用直接指定那个com口号就可以了,如果端口中没有显示的com口在使用,我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网友A(2019-05-22):
cpm-2a.jpgDG-U1A DG-C1A 短信中间件

网友A:
万象DG-U1A DG-C1A 海康监控系统配套

dg-c1a dg-u1a dg-rj45

DG-C1A DG-U1A华三H3C配套

短信开发接口 示例程序 接口开发指南

万象JAVA开发包 无线MODEM短信开发包 短信中间件

MC-RJ45 MC-RJ45 MC-RJ45

DG-C1A DG-U1A视易点歌系统配套

短信王标准商务版DG-C1A DG-U1A驱动程序

iMC告警通知与DG-C1A对接配置案例

赢通夜总会管理系统解决方案DG-C1A

H3C iMC UAM Portal短信开户配置案例 DG-C1A

DG-U1A海康监控专用

DG-C1A DG-U1A DG-U1A DG-C1A

网友A:
短信开发接口 示例程序 接口开发指南

万象JAVA开发包 无线MODEM短信开发包 短信中间件

网友A(2020-03-24):
全网通短信报警模块/4G上网USB/串口接口通信工业设计机房监控 4G短信报警模块

全网通4G短信报警模块USB/串口接口通信支持标准的AT命令

万象DG-U1A DG-UIA DG-C1A 海康监控系统配套

dg-c1a dg-u1a dg-rj45 dg-p1a

DG-C1A DG-U1A华三H3C配套

串口无线MODEM DG-C1A

 USB口无线MODEM DG-U1A

 PCI口无线MODEM DG-P1A

短信王标准商务版

http://www.88soft.cn

网友A(2020-06-23):
全网通短信报警模块/4G上网USB/串口接口通信工业设计机房监控 4G短信报警模块

全网通4G短信报警模块USB/串口接口通信支持标准的AT命令

万象DG-U1A DG-UIA DG-C1A 海康监控系统配套

dg-c1a dg-u1a dg-rj45 dg-p1a

DG-C1A DG-U1A华三H3C配套

串口无线MODEM DG-C1A

 USB口无线MODEM DG-U1A

 PCI口无线MODEM DG-P1A

万象短信王标准商务版

http://www.88sof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