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式破碎机的五种常见故障

楼主(2012-09-24):
       复合式破碎机广泛用于矿山、建筑、水泥、化工、冶金等行业,在生产过程中常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上海夏洲重工经过近二十年的生产经验,总结了一些复合式破碎机常见的故障,并研究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下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复合式破碎机
一、响声故障
    复合式破碎机在运转过程中,破碎腔内部产生非常剧烈的敲击响声。首先,应立即关闭破碎机电源,停车并清理破碎腔;其次,机器在运转过程会产生巨大的振动,检查是否有不能被破碎的物料进入破碎腔;然后,检查衬板的紧固情况及锤与衬板之间的间隙,确认耐磨衬板是否脱落。

二、粒度问题
    复合式破碎机在出料过程中粒度过大,首先应通过调节前后反击架间隙或更换磨损严重的衬板和板锤;再者就是调整反击架位置,使其两侧与机架衬能够达到相对的间隙保证出料粒度。

三、轴承故障
    由于复合式破碎机长期在冲击负荷大、振动大、转速高、灰尘多的恶劣条件下工作,加剧了转子轴承的磨损,从而影响生产顺利进行。
    1、轴承损坏主要由转子或轴承的安装不平衡,轴承的密封圈老化、磨损后进入灰粉,转子高速运行过程中局部受力,轴承润滑不够等因素造成。受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式的限制,要求采用规定的配合系数;安装时还要注意转子的平衡安装,一般采用具有承载能力强、调心性能好的轴承作为转子轴承,在选取轴承的计算寿命应以5000-10000h为宜。
    2、复合式破碎机轴承过热情况,主要由润滑脂不足、润滑脂过多、润滑脂污秽变质、轴承损坏等原因造成。首先要检查润滑脂是否充足,要定期加注适量润滑脂,标准来讲润滑脂应充满轴承座容积的50%;其次、要注意轴承的日常清洗与保养,更换润滑脂。如果磨损严重请更换轴承。

四、锤头故障
    锤头是复合式破碎机中的易磨损件,经过一定时间的工作,锤头的工作面就会受到破坏,使表面形状发生变化,此时锤头与衬板的间隙(一般要求在10mm以下)增大,相互间产生的摩擦力大大减小,这是锤头磨损失效的主要形式。而锤头的损坏是不可避免地,只有尽可能的延长锤头的寿命。
    1、要避免金属硬块等杂物件进入复合破碎机损坏锤头或衬板;
    2、采用耐磨损的材料,如高碳锰合金铸钢或镶铸白口铁之类的高耐磨材料作为锤头材质,提高锤头的耐磨系数,减少更换的次数;
    3、发现锤头磨损失效严重,要及时更换或修复,以保证破碎机的正常工作。

五、皮带故障
    传动皮带燃烧的原因有很多,例如,皮带连续长时间运行,导致磨损和发热而燃烧;皮带松紧度不够,摩擦发热而燃烧;机器过载堵料时,皮带打滑摩擦而燃烧。首先,要定期检查皮带的使用情况,发现皮带松动时要利用螺杆调节好皮带的松紧度;其次,增加通风设备,提高皮带和电动机的散热。

    上海夏洲重工始终以顾客的利益为宗旨,竭诚为新老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破碎设备和热情完善的售后服务,打造矿山机械行业中最靓丽的品牌舞台。

楼主:
鄂式破碎机 生产厂家 访问请点击

网友A:
第一看这个机器,黑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