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关于 wincc flexible 2008 图形库

楼主(2012-09-24):
我用的wincc flexible 2008 图形库中的对象掉不出来,怎么办?

网友A:
怎么个情况?在屏上显示不出来?还是仿真不出来?

楼主:
对:云锋关于
怎么个情况?在屏上显示不出来?还是仿真不出来?
内容的回复:
屏幕上都显示不出来!!!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B:
能不能清除点,是你把图放上去,没显示?
还是库里面没图!!
还是点击了,放不到主画面上去呢?

楼主:
是点击了,放不到主画面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