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LC DCS高手指点指点

楼主(2012-09-24):
  现在有536台计量泵控制变频器,536台油剂泵变频器,536个风阀执行器,60个PT100,还有压力表,30个热媒流量调节阀,都是4-20Ma信号,是纺织生产线上的,想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是做DCS好,还是PLC+PC好呀?

网友A:
个人感觉两个系统都可以,各有各的优缺点,还是看楼主习惯了。好像这两大系统都在融合对方的优点,所以还是看楼主擅长做那个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