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请教

楼主(2012-09-24):
我在做一个plc的编程,有个安降全门的升降和夹具的升降,安全门的气缸是双电磁五位的,夹具气缸是单电磁阀五位的,要求是运行时安全门上升后,夹具下降,等几秒后夹具在上升
因为夹具气缸是单电磁阀控制,不知道怎么控制,能指教一下吗

网友A:
得先弄清夹具气缸的动作原理。

单线圈的话,通电时上升?断电时下降?有条件的话,现场试验一下,看看咋个动作的。

网友B:
两位五孔的吧?

单线圈的,得电转换,失电自动回位。至于是升是降,具体要看管路连接。

网友C:
方便的时候可以和我联系:zhanggp@nandaauto.com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断电下降。通电上升

网友D:
        这个程序难度应不大,楼主都有思路,就按你的思路先写,有问题将程序帖出来在大家帮你看看会让你学习更好 !

     不过你说的断电下降是夹具吗?那这个就是在常规时它应接通气源起动下降,当上电或是手动才上升

楼主:
好的,我有问题再来请教。现在我以前写好了个程序, 等上机测试看行不行

楼主:
通过触摸屏给plc设个密码,想破译plc的密码,必须通过触摸屏。不知道怎么在触摸屏上设置,触摸屏是维纶通tk6070系列的,
望高手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