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擂台2周年献礼)实物图解二位五通电磁阀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2-09-24):
      看图片,电磁阀这个几位几通我也经常糊涂,今天现场遇到了这个玩意,拍片片了,然后现场调试了下,然后根据型号

查了下厂家的数据,厂家的数据说明如下:

     根据厂家这个数据,我确认了这个是2位5通阀;开-关,五通是有五个通道通气,其中1个P与气源连接,两个A/B与双作用气缸的外部气室的进出气口连接(与气动阀等连接),两个(R、S)与内部气室的进出气口接连(排气作用),图示的两位五通电磁阀为双电控(即双线圈),出去的AB与一个气动阀的气缸连接,气缸上部通气是开阀时作用,气缸下部是关阀是作用。线圈电压等级一般采用DC24V、AC220V等。靠近A的线圈带电,气路---P--A就通了,A出去的管道上就有气了;同理靠近B的电磁线圈带电,PB也通了。R,S是2个排气孔,图上看到的铜色的是消音器。我们做控制设计就是控制这个电磁线圈的得电失电了,需要注意的是气路和阀门限位的联锁关系不能搞错,就是控制关阀的气路的电磁线圈必须和关到位的限位联锁,控制关开阀的气路的电磁线圈必须和开到位的限位联锁;现场有可能会接错线的或者接错气路的,送电前检查下A/B出口的气路即可判断是否正确。而今天现场遇到的这个就出现了设计错误,原因线圈是单控了,所以只能完成电动开阀或者关阀的功能(就看线圈那个通电了)

网友A:
  不错,这是什么品牌的呀,没有见过的说,讲解很详细 !

网友B:
是不是A线线圈通电,B线圈必须关断,与二位五通  一个线圈的,功能是不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A线线圈通电,B线圈必须关断,与二位五通  一个线圈的,功能是不是相同的

是这个意思,犹如电动机正反转,气缸的动作也是这样的,不能2个方向同时使力的!

网友C:
走过路过不会错过。。。。。。。

飘过~~~~·······

网友D:
二位五通没用过,二位三通倒是用的很多!

二位五通带两个电磁阀的啊?

网友E:
越南咋也是用这电磁阀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越南咋也是用这电磁阀啊?

这中国设计的工厂,大部分设备都是MADE IN CHINA!

网友G:
这个东东,平时习惯叫他双控两位五孔,对应的单控两位五孔。控制上有差异,作用一样的。只是双控的每次转换靠电磁阀动作,单控的动作靠电磁阀,回位靠内部的回位弹簧。

网友H:
确定几位几通最好的方法是看符号图,就是红框里面的那个

网友I(2013-11-27):
这是一个,双线圈的2位5通,接口好像是1/4的螺纹,电磁阀,国产的这样的很多。不懂可以质询我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确定几位几通最好的方法是看符号图,就是红框里面的那个

这个非常好,就是看这个标示图

网友K:
这个有断电保持功能吧

网友L(2014-04-03):
0型圈组装机用1111

网友M(2016-04-11):
師傅這個排氣不好怎麼弄,求解答

网友N:
赞一个 学习了!希望lz多发表一些类似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