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根线能与 S7 200 通讯吗?

楼主(2012-09-24):
       没有玩过 SIEMENS  S7-200 的 PLC ,对它不是很了解,今天一个朋友说有个旧 224 的 CPU 想做学习用,去 买了两根线,问我这两根线能与 S7-200  CPU 通讯吗,我也不懂,就只能请教各位 TX !

     这个 USB 232 加 那个 COM 口的线能与 200 通讯不? 记得 200 是 PPI 或是 MPI 通讯的支持 !

网友A:
可以,这两根线我都有的,都可以通讯,左边的直接连串口,右边的要装驱动

网友B:
电脑有串口,就直接使用左边的线。

电脑没有串口,那就两根线串起来使用。右边的那根线是USB转串口线,需要装驱动。

网友C:
连起来用吧估计现在的笔记本都没有串口了直接用USB转串口

楼主:
      谢谢各位,也就是 200  PLC 可以直接用 这类 COM 口的标准线与 PG 通讯 ? 不要什么 PPI 模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