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模拟量问题

楼主(2012-09-24):
我有一个项目,需要模拟量输入224个通道,开关量就不说了。
方案:   我选7个PLC224cn,每个PLC挂4个8输入的231,一个以太网模块。上位机用wincc(上位机用wincc不可更改)我用其中一个plc当主站挂一个以太网模块与wincc通讯,PLC之间用MOD-BUS通讯
我想问问大家的方案
限制问题:224cn最多能挂32个模拟量输入通道。7个模块
方案说具体点,什么型号PLC。什么模块,什么通讯

网友A:
模拟量都有224个通道了,你还选s7200的CPU?是实验室用的试验台?工业上不这样设计了!

楼主:
那应该选什么PLC呢,这个项目很急的

网友B:
如果非用PLC偶看300系列的较好,结构简单工程实现简单,维护维修也方便,不过如此多的模拟量信号最好使用四线制的外供电模式。

网友C:
给楼主顶上,各位高手前来现招啊!

网友D:
顶一下 增点人气 各位大侠支支招

网友E:
可以选用南大傲拓中型PLC:NA400;通过modbusTCP与Wincc通信;

ItemNameReferenceDescriptionQtyUnit
序号名称订货号说明数量单位
1CPU模块400CPU4010201标准CPU,内置2RS232(标准MODBUS),1个以太网口(标准MODBUS/TCP),程序空间1M1
2数字量输入模块400DIM4013201数字量DC输入模块,32点输入24VDC(漏型)1
3数字量输出模块400DOM4013201数字量DC输出模块,32点输出24VDC晶体管1
4模拟量输入模块400AIM401160116模拟量输入14
5电源模块400PWM4010501功率:50W  24V DC2
6安装背板400BKM40109019槽背板2
7连接端子400CNE4010101模件连接端子16
8扩展电缆CNL401-0202总线扩展电缆,2米1
9总线适配器400BUS4010101总线适配器1

模块清单;

有什么问题可以来信:zhanggp@nandaauto.com;或者上南大傲拓官网:www.nandaauto.com

网友E:
如果需要NA400与WINCC的通信的代码和例子;也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F:
建议使用远端IO模块,然后扩充模拟量。就不需要这么多主机。或者是现在市面上也有各种单独通讯的模拟量模块。

网友G:
模拟量是何规格的信号?电压还电流?若电压10V还是5V或其他?电流4到20还是0带20 ?要求的采集周期是多少?

若采集周期允许在3.2秒以上一个224XP可224个全部搞定.

楼主:
lgj3388
你的意思是用仪表,直接通过mod-bus与200cpu通讯吧。仪表代替模拟量模块

网友H:
查查腾控的PLC看看怎么样?

网友G:
引用 楼主:
lgj3388 你的意思是用仪表,直接通过mod-bus与200cpu通讯吧。仪表代替模拟量模块

我之前做过128路的温度采集,用的是带485口的16路的模拟量模块.是走自由口与200cpu通讯的。

很经济且方便做,缺点是响应慢点.若你的控制要求允许的话可以考虑此法.

网友I:
求s7200-300-400各型号的能拖起最大数字、模拟的输入输出通道和最多 能挂多少模块等等的详细说明!有表格更好 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模拟量都有224个通道了,你还选s7200的CPU?是实验室用的试验台?工业上不这样设计了!

224个通道?求解

网友G:
s7200走自由口能挂32个站,但速度慢点.

网友J:
224路模拟量就不要选200系列的PLC了。

网友K:
224路的模拟量,CPU还是选的运算处理速度快点的吧,建议用300的CPU,具体的配置还是问西门子的技术人员吧

网友L:
支持下,也学习下,如果可以也直接用485模块

网友M:
你还是用300的吧,200的PLC运算太慢了,

网友N:
224路模拟量????????

网友O:
考虑廉价成本的话,也可以考虑9楼的方案哦》。。。。。。

网友P:
建议用300的,200的完成这个任务吃力的很

网友Q:
我来看看有什么可以学习的!也来顶下!

网友R:
如果还没有解决的话,加QQ:1194659063,

网友S:
这个建议选用和利时、大工计控等品牌PLC,要么选用专用16路模拟量处理单元外挂,用200系列来做,基本等同于死路

网友T:
多通道模拟量/数字量/串口信号光纤中继器

YOM系列

概述:

     YOM系列产品是易控达科技专门为模拟量/数字量/串口信号远距离传输而设计的工业级光纤通讯中继产品。

该系列产品采用易控达独创技术,可同时支持1~4通道模拟量信号(电流/电压)、1~4通道开关量/数字量信号、以及1RS232/RS485信号的光纤中继。该设备采用双电源供电,高性能ARM芯片处理器,10AD转换芯片,解决了电磁干扰、地环干扰和雷电破坏的难题,大大提高了控制信号可靠性、安全性和保密性,同时也解决了电缆传输距离受限的问题。

特点:

?         该设备配对使用, 本端信号输入,对端信号输出;

?         支持0~20mA1~4路电流量;或支持0~10V/0~5V1~4路电压量;4路模拟量输入输出可任意组合;

?         支持1~4路开关量(干触点无源输入);或支持1~4路数字量(TTL有源输入);4路信号可任意组合;

?         支持1RS232/RS485信号光纤中继;

?         具有信号故障保护功能;6LED状态指示灯,全方位显示电接口和光纤运行状态

?         双电源冗余,DC24V电源供电,DC1500V电源隔离,具有反接保护功能

?         电接口提供每线1500W的防雷浪涌保护、15KV静电保护及防止共地干扰、自恢复过流保护功能

?         超强防磁场、防辐射及抗干扰功能

?         铝制加强机壳,IP30防护等级, 35mm工业卡轨安装方式

使用方法:

本设备配对使用,可以单向(单纤)传输,此时设备分为信号发送端和信号接收端;也可以双向(双纤)传输,此时设备可以任意使用,设备不用区分发送端和接收端。

技术参数

模拟量接口:

电流量:

?         支持1~4路电流量

?         输入输出范围    0~20mA

?         分辨率          10

?         采样速率        400/

?         时间延迟        <10ms

?         最大负载能力    600Ω

?         输入电阻        125Ω

?         精度            0.4%(常温)

电压量

?         支持1~4路电压量

?         输入输出范围    0~10V(包含了0~5V)

?         分辨率          10

?         采样速率        400/

?         时间延迟        <10ms

?         最大负载能力    600Ω

?         输入阻抗        100KΩ

?         精度            0.4%(常温)

开关量/数字量接口:

开关量:

?         支持1~4路开关量输入

?         输入方式        干触点输入(短路或开路),为无源输入,普通开关,无极性

?         输出方式        继电器输出、TTL5V输出、TTL24V输出三种方式可选

?         继电器输出形态FORM CSPDT:

继电器吸合时间   5ms

继电器释放时间   2ms

总计开关时间     7ms

继电器触点容量   1A/24VDC  0.5A/120VAC

最大工作开关频率:100Hz

传输延时时间:    <5ms

?         TTL5V/TTL24V输出形态

最大工作频率:500HZ

传输延时时间:    <5ms

数字量:

?         支持1~4数字量输入

?         输入方式          TTL输入,为有源输入

?         输入电平          0~1V为逻辑“0,5~30V为逻辑“1

?         输出方式:        继电器输出、TTL5V输出、TTL24V输出三种方式可选

?         继电器输出形态FORM CSPDT:

继电器吸合时间     5ms

继电器释放时间     2ms

总计开关时间       7ms

继电器触点容量     1A/24VDC  0.5A/120VAC

最大工作开关频率: 100Hz

传输延时时间:     <5ms

?         TTL5V/TTL24V输出形态

最大工作频率:     500HZ

传输延时时间:     <5ms

RS232/485接口:

?         RS232/RS485速率:  0-115.2Kbps,可选固定速率

?         DB9连接器,接线符合RS232接口标准定义

光纤接口:

?         光纤数量:      单光纤(单向)、双光纤(双向)可选

?         光口类型:      多模、单模可选

?         光口连接器:    STSCFC可选,标配ST

?         光纤波长:      多模1310 nm,单模1310 nm

?         传输光纤:   多模50/125 um62.5/125 um100/140um,单模8.3/125 um9/125um10/125um

?         传输距离:     多模02Km、单模020Km、更远距离可选

?         光线路误码率:  <10-9

电源及保护:

?         工作电压:双电源冗余输入,工业标准24V+/-5%)电源供电

?         工作电流:典型值150mA@24V

?         电压保护:提供L1+/M/L2+ 反接保护

?         电流保护:1 A (信号短接保护)

?         继电器告警输出:电口故障和光纤链路故障故障告警输出,触点容量:DC30V/1AAC120V@1

机械特性:

?         外形尺寸:    146mm×136mm×52mm

?         外壳:         IP30防护等级,波浪纹铝制加强机壳

?         安装方式:     35mmDIN导轨安装

?         净重:         850g

工作环境:

?         工作温度:     -10~75℃(-40~+85宽温可选

?         操作湿度:     5  ~ 95% RH

存放温度:     -40 ~ 85 °C (-40 ~ 185 °F)

产品编号

描述

YOA

0~2OmA电流量工业光纤中继器,1~4路可选,单双纤可选(单双向),单多模可选(多模0~2KM、单模0~20KM,光接口类型ST/SC/FC可选,标配ST;

YOV

0~10V电压量工业级光纤中继器,1~4路可选,单双纤可选(单双向),单多模可选(多模0~2KM、单模0~20KM,光接口类型ST/SC/FC可选,标配ST

YOS

开关量工业级光纤中继器,干触点输入,SPDT Form C继电器输出,1~4路可选,单双纤可选(单双向),单多模可选(多模0~2KM、单模0~20KM,光接口类型ST/SC/FC可选,标配ST

YOD

数字量工业级光纤中继器,有源输入,三极管输出,1~4路可选,单双纤可选(单双向)单多模可选(多模0~2KM、单模0~20KM,光接口类型ST/SC/FC可选,标配ST

YOM

模拟量/数字量/串口混合工业级光纤中继器,1~4路模拟量可选,1~4路数字量可选,1RS232/RS485串口可选,单双纤可选(单双向),单多模可选(多模0~2KM、单模0~20KM,光接口类型ST/SC/FC可选,标配ST

网友U:
这么多的模拟量用小型plc我看有点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