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数控磨床不能自动加工

楼主(2012-09-24):
我公司一台发那科数控磨床被短接后烧坏,送外修理后出现下列情况

一,手动挡跟原点复归档位倒过来了  在原点复归档位手动脉冲有效,在手动档位 手动脉冲无效

二,按下自动键后出现5010报警 跟说明书比较过参数 都正确!

下面的机床照片

网友A:
手动挡跟原点复归档位倒过来   肯定是恢复时   给弄反了

网友B:
对照下电气手册,以及pmc输入点诊断看是不是按钮线接错了。也有可能PMC梯形图程序不是原机床程序。如果有原机床pmc备份重新拷贝到机床。没有备份而PMC不是原机床程序那就完蛋了。但还可以问机床原生产厂家拷贝一份。除非厂家没了!机床彻底完蛋,PMC要重新设计。机床一半的价格。

楼主:
也不知道外修换了什么元件  请人过来说是宏程序没有了

梯形图没有改动过按钮接线也没有动过 机器是日本原装的 国内没有销售的

楼主:
固定后自动启动灯不闪 按下后出现以上报警

网友B:
遇到这种情况只能找制造厂,如果是新机床购进的,机床电气资料、操作手册齐全还可能补救。毛病是机床进厂时参数程序都没有备份。发那科的东西机床安装完毕正常工作后必须要备份参数、pmc程序以及外部机构功能宏程序。不然系统出现问题都有可能丢失。因为参数及程序是用ram保存的一旦全清或维修拔除电池以及存储板就全部丢失,虽然pmc保存在rom不容易丢失也可能会损坏的,i新版本系统也是要注意的因为在一块板上,老版本系统pmc用EPROM保存的芯片不容易损坏。照上阐述的可能给你换了系统左边的主板底板,eprom在主板底板上忘了换板时要把eprom换过来现在主板上的pmc程序是别的机床的。

网友C:
这个估计是FROM中的数据丢失了,机床厂设计的磨削程序全部丢了,找原厂家或者看原来有备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