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c6k1是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2-09-24):
我现在用的是台达plc,现在遇到程序里面有一段编的是= c6  k1不知道 表示什么意思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是不是【=  C6    K1】

比较指令计数器C6等于1是导通

楼主:
对就是这个【=  C6    K1】

那这个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大于=  C6    K1】

网友B:
接点比较指令,整条指令相当于一个接点;

┤>= C6 k1├,C6的内容大于或等于十进制数1(K1)时,该“接点”接通。

楼主:
多谢指教!受益了,谢谢大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点比较指令,整条指令相当于一个接点;┤>= C6 k1├,C6的内容大于或等于十进制数1(K1)时,该“接点”接通。

网友D:
接点比较指令 多看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