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220V和三相380V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2-09-24):
三相220伏是什么意思.

网友A:
题目不清,不好回答。如果针对电机来说,三相220伏是指绕组Y型接法,三相380是△型接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题目不清,不好回答。如果针对电机来说,三相220伏是指绕组Y型接法,三相380是△型接法

不清楚的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题目不清,不好回答。如果针对电机来说,三相220伏是指绕组Y型接法,三相380是△型接法

三相Y形接法也只是每相绕组承受220V电压,电源仍是三相380

网友D:
此题问题模棱两可,具体有以下几点:

1、针对电机来说,三相220伏是指绕组Y型接法,三相380是△型接法;

2、在伺服驱动方面,可以用到三相220V,当然也是控制电机的;

网友E:
三相220V的电源是这样分的,单相是120V, 也就是相电压120V,线电压220V;
三相380V的是, 单相220V,相电压220V, 线电压380V.

网友F:
三相220V,就是三相电的两两相电压是220V

网友G:
楼主不知怎么回答你,因为你连初中物理都没学好!只有这一句用电器是三相220V就用它,用电器是三相380V就用380V的。在我们国家输到各工厂企业、民宅的三相低压电都是380V的,用电器是三相220V的最简单的方法是通过三相变压器380V变压到三相220V再使用。单相与三相区别见5楼的。

网友G:
所谓相电压指的是三相电的三根火线中任何一根线(相线)与零线(TN系统)之间或者地线(TT系统)之间的电压。

所谓线电压指的是三相电的三根火线中任何两根相线(火线)之间的电压。

网友H:
電工學中的三相電壓是指幅值(電壓大小)相同,相位相差120度角的一組電壓。三相剛好不重疊的覆蓋360度角。

三相220V是指三相線電壓是220V,不是對中性點胡電壓。相電壓(對中性點的電壓)由220/1.732=127V,而不是120V!雖然隻差7 V,但是體現對電工學基本概念是否理解!

三相220V可以用於星型接法三相380V電機,為了保証功率不變,星型接法改三角形接法即可!

如果针对电机来说,三相220伏是指绕组Y型接法,三相380是△型接法

這個講法是錯誤的。電機標明額定電壓時,必須標明電機的接法。一般國產電機接三相380,標明星型接法。那麼用三相220V電源,在保証額定功率不變,需要改為三角形接法。如果三相380V電源對應接法是三角形接法,那麼三相220V電源就不能使用。如果改為星型接法,需要接三相660V電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