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PLC求助

楼主(2012-09-24):
各位老师你们好,我在此想请教个问题,就是我公司的一台艾默生PLC为什么一启动有一个输出点的指示灯会亮但没有输出电压请各位指教下,谢谢了

网友A:
先量量通不通

网友B:
PLC能输出电压吗?又不是模拟量输出端口。。。。。。。。。

网友C:
首先从以下几点查查:90

1、先测量控制的这条回路通断与否;

2、既然输出的指示灯亮,正常输出点电压多少,测量COM口与此点的电压是否正常(要比较正常的输出点);

3、测量PLC输出点继电器正常与否;

4、把程序语言调出来,看看这个输出点以前的条件是否满足了。

      一般情况下,这几点搞定了,应该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