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机转不动现象

楼主(2012-09-24):
一台5.5kw电机经过减速机构带动一个工作平台升降。动作过程中突然停止,检查发现电机过载保护器跳了,保险丝也烧了两个。

更换了保险丝,再试机,一点动保险又烧掉一个。万用表检查接触器后三相电源无接地,摇表检查电机线圈对地绝缘OK.由于电机比较难拆下,就把电机上的接线拆掉接小电机试:0.4kw速比30的电机接上原电机的三相电源后,电机可以转动,但声音明显不正常,电流也很大,达到8A以上,但三相差不多都这么大。这个电机可能原来用220v变频器带的,是三角接法。

又换了个2.2KW的电机,接上后试机,测试空转电流达到25A,三相都差不多,很快电机就发热严重。

很奇怪,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各位分析下可能原因。电机取下风扇罩子,用手转风叶可以转动,但较费力。

如果说是5.5KW的电机坏了,为什么接小电机也不能正常工作呢?

网友A:
电机是由变频器驱动的?

网友B:
量量三相电源的电压是否正常啊?

网友C:
首先我怀疑你的测量表是不是有问题,2个小电动机的电流怎么可能那么高呢?

然后,你搞清楚5.5KW电动机前面到底是啥电源,可能是用变频器带的,这句话---我表示很不理解!

网友D:
查一查你的平台,看看哪个地方卡了,走起来不顺畅,堵转了。。。。

网友E:
把2.2kw电机进工频电源运转半小时,若正常,测一下输出到电机的电源电压。

网友F:
1,测量一下电压电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就要查出原因;

2,检查电动机所带的负载是否有卡死的现象,

3,还要检查一下电动机的轴承是否有损坏的现象,

4,检查电动机的定子和转子之间是否有扫膛现象

网友G:
查电源吧,不带电机,通电,用万用表量分别量相间电压,看三个电压是不是都是380.

你小电机那么大电流在转,没烧掉?好奇怪。你表是坏的吧

网友H:
1, 建议检查你的减速机箱有没有机械卡或是轴承坏等

2,你的电机有木有用变频器或是别的驱动呀,输出正常不?

2,检查电机前输入电压正常不

4,还有你的电机运行电流过大,还是负载大,2.2KW的电机电流 25A

网友I:
一台5.5kw电机经过减速机构带动一个工作平台升降。动作过程中突然停止,检查发现电机过载保护器跳了,保险丝也烧了两个

通过楼主的描述电动机像是过载保护了,热继电器保护跳闸,熔断器熔断

过载可能是平台卡住了,运动阻力特别大,所以会过流!

0.4kw电动机8A

2.2KW的电机,接上后试机,测试空转电流达到25A

不知楼主测量的是否有问题,怎么会这么高呢?

2.2kw电动机的就是启动电流也打不到25A

另外楼主需要详细  准确的描述一下现场的情况,好让大家分析

电机取下风扇罩子,手转风叶可以转动,但较费力用。

这个楼主需要自己来衡量,因为电动机是通过减速机构来传动的,手转风叶可以转动,但较费力,那这个费力到底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这是分析电动机是否过载的主要突破口!

还有就是你现在可以盘车,一定要多盘很多圈,因为是减速机,转的圈数多才能反应出问题

网友J:
绝对的有问题

网友K:
0.4kw电动机8A

2.2KW的电机,接上后试机,测试空转电流达到25A。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测的,电机竟然没烧?哪怕你是用5.5KW的变频器带2.2KW的电机,这么大的电流变频器也会跳OC的。建议重新检查,一点一点排除,先机械,后电气。

网友L:
负载可以拆卸吗,拆卸负载空载试试看!先排除机械原因。然后查找电气故障。

网友M:
角型接法的0.4KW电机,额定电压是220V,接到380V电源当然电流大;2.2KW是否也是那种情况呢?5.5KW电机不会是接法问题,应该是负载重了。所带的是势能负载,上升和下降阻转矩不同,手转动电机时,二个方向用力就不同。

网友N:
检查一下电机所带平台的传动机构等,有可能是传动机构咬合不好等,造成电机堵转,使电机电流急速上升。

网友O:
三相电压量过没有?最好接负载测量电压,接触器灭弧罩打开来看一下,

网友P:
检查一下,电机电源线是否有一相刚好断线接地,形成回路。那样的话,三相电流也会平衡。最好是拆开电机电源线检查是否正常。在看别的。

网友Q:
应该是那个什么升降平台卡住了, 还有你的电机运行电流过大,还是负载大,2.2KW的电机电流 25A

网友R:
应该是哪里卡住了或者负载过大,造成了电流过载导致的。

至于0.4kw电动机8A,2.2KW的电机电流 25A ,我怀疑你的表有问题,

网友S:
先查机械!后查电气!最好把负载 摘了空转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0.4kw电动机8A2.2KW的电机,接上后试机,测试空转电流达到25A。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测的,电机竟然没烧?哪怕你是用5.5KW的变频器带2.2KW的电机,这么大的电流变频器也会跳OC的。建议重新检查,一点一点排除,先机械,后电气。

这个只是测试,短暂接通,不超过一分钟!

楼主:
这么多人关注!这个问题目前还没结论,但测出来原配5.5kw电机是坏了,其中一个线圈绕组测出阻值达到几K.

平台没有卡死,电机拆下后五六个人轮番上场手动把机器盘到了工作位置。

用小电机测试时测了三相电压和电流,只是电流超大,但电压没什么问题。

楼主:
另外再加一个信息就是这个电机没有变频器控制。

网友T:
能手动把机器盘上去证明机械没问题,

接2.2kw电机居然有25A的电流,应该是电源的问题,电压没问题吗?三相都一样?

等结果……

网友U:
2.2kw电机是 角接还是星接?如果是角接就会电流大跳闸。

网友V:
后换的两个小电机电流有点儿过大了!这情况真没有遇到,等高人来给出真理哦,学习了!

网友W:
首先将电机空转看电机、电源是否正常(检测问题出在机械还是电气系统),再针对故障解决

网友X:
感觉你的表有问题,档次太低了,测电流不准。

网友Y:
其实这个很简单的  三个电机都不正常   问题肯定就在  空控制线路上面   建议找个三相电源 直接启动电机看行不行    还有就是是不是经过变频器启动   检查一下变频器的输出模块的电压(电机线必须卸掉)   还有一点就是   你说用手转动风叶有点紧  估计你那涡轮拆开自己装过了吧     建议你拆开重新装一下   (配件的方向位置要注意)一定要装到用手转动风叶很轻松   甚至可以从涡轮前面转动来带动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Y:
其实这个很简单的  三个电机都不正常   问题肯定就在  空控制线路上面   建议找个三相电源 直接启动电机看行不行    还有就是是不是经过变频器启动   检查一下变频器的输出模块的电压(电机线必须卸掉)   还有一点就是   你说用手转动风叶有点紧  估计你那涡轮拆开自己装过了吧     建议你拆开重新装一下   (配件的方向位置要注意)一定要装到用手转动风叶很轻松   甚至可以从涡轮前面转动来带动电机

无变频器驱动。

减速机构没有拆过。

钳表是小日本的,

网友Z:
先量电压、 在把线换了  -保证没事了

网友AA:
转速比设计太大

启动电流大

网友AB:
后面短路 后者有接地。

网友AC:
仔细看看电机铭牌吧,应该是电源电压超过电机额定电压

网友AD:
引用 网友AC:
仔细看看电机铭牌吧,应该是电源电压超过电机额定电压

楼主:
厂家提供新电机装上后OK。电机就是如图所示的电机。

至到为什么两台小电机不能正常工作,随后我再直接接上电源试一试。

楼主:
这次维修可能真是运气太差了!~

小电机是因为原来用220V变频器驱动,接成了角形,所以出了问题。

但另一台电机有可能本来就是坏的!

网友X:
明显小电动机是220V的,接380V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