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伺服
台达 伺服 分度功能是干什么用

楼主(2012-09-25):
台达AB伺服电机手册中的“分度功能”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功能?在什么情形下使用?恳求高人指点!

网友A:
分度功能,就是如果伺服带一转盘,允许转盘在一个圆周内,任意等分角度分段运行,应用非常广泛。等同机械分度盘,机械分度盘是固定分度的,刚性较好,速度较快。伺服分度则可以随输入任意等分角度,比较灵活,简单,没有机械磨损,各有长处。广州科捷伺服,也是集成分度等复杂运动控制器,省PLC的,
www.kernelgz.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