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 中的中断指令的应用

楼主(2012-09-25):
最好用编程实例和注释说明的,谢谢

网友A:
先去理解中断概念

再去分析各个中断事件

熟悉中断指令

去网上找例程  度娘很多!

网友B:
在官方发布的系统手册中就有比较好的说明以及例子

网友C:
能否具体点?如果你使用过程中遇到中断难题,可以据此提出来,我再解答啊。不然,太多了中断指令了,没法一一作答

楼主:
在主程序中我想调用两个不同的中断程序,一个用来置位,一个用来复位,请问如何实现

网友D:
社么条件下调用

楼主:
兄弟,你是怎么应用中断,帮忙写个简单的吧,让我学习哈,我从没用过中断,所以无法说得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