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FC302报警60故障怎么处理

楼主(2012-09-25):
丹佛斯变频器FC302系列200kw的,报60是什么呢,,求助,外部的互锁功能已都没有怎么还报呢?希望有搞丹佛斯变频器的高手出来解答一下,

网友A:
外部互锁已激活。 要恢复正常运行,请对设为“外部互锁”的端子施加24 V DC 电压,然后将变频器复位(通过串行通讯、数字 I/O 或通过按键盘上的复位按钮)。

你把变频器复位过了吗?

楼主:
复位过了,还恢复出厂设置,互锁功能已经取消啦。

楼主:
但是还报60故障